PLC连接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是个初学者,我想问一下PLC与电机的连接,还有怎么运用电机的。希望大侠们多多指导,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请帮帮忙哦!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用PLC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用PLC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或者控制中间继电器在控制接触器

网友C:
也要看什么电机,普通的还是伺服的

网友D:
主要看你是连接什么电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用PLC控制接触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也要看什么电机,普通的还是伺服的

是伺服电机   精确控制的那种哦

网友F:
需要运动控制模块

网友G:
呵呵;什么电机?

普通电机还是步进或伺服电机;

网友G:
伺服电机用带定位功能的PLC可以直接控制;

或用PLC加上定位模块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