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

楼主(2009-02-17):
mcgs通用版的软件,用MODBUS进行数据转发,发送端与接收端都为6.5嵌入版,用标签显示设置为两位小数,当接受端接收到发送端传来的数据时,小数位数只是显示00,比如说发送端在标签输入2.33,接收端标签显示2.00

网友A:
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添加的是16位二进制类型的通道,16位二进制类型的通道是整数,应该添加32位浮点数通道,才有小数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