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工作时内部产生较大的刺耳声,求助

楼主(2009-02-17):
我厂的一台大连伯顿产的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机,型号为(YTSZ400L----10M      220KW   50HZ)在由变频器拖动时,电机里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电机温度、电流正常。以前也有,不过声音不大,现在是越来越大了,望各路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做电才有一年多点,但依我所见,电机发出这种啸叫声一般都是大功率的电机比如风机啊,在自耦或星三角启动的时候这种声音经常见的,但是据你所说的,我认为有几个点:

一.  转子与定子有摩擦

二.  转子有问题像断条现象啊等等

三.  磁通不畅

四.  轴承磨损或缺油

这是我的想法,只供参考哦  ,最好拆检电机!祝你好运

网友B:
同意楼上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电机里会发出刺耳的啸叫声

1.空载,轻载,启动,重载

   声音大小音调是否相同

2.调整变频器载波频率

请多指教

网友C(2011-06-13):
我的是烟厂锅炉引风机电机,型号是Y2-315L-4T ,江苏大中生产的普通电机,变频器带,频率给的越大,声音就越大,非常刺耳,我们把设备脱开,当电机都有刺耳的啸叫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