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单元的绝对编码问题

楼主(2009-02-17):
安川 的伺服单元(SGDM 08ADA)在绝对编码模式下 PS相在什么情况下输出绝对编码的串行信号啊?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无论 sen 和son出于什么状态 PS的输出基本一样。 可是PA/PB却可以看到有串行波形输出

楼主:
有没有用过 安川伺服电机的高手 帮我看看啊  谢谢啦

网友A:
PA/PB,PS是驱动器的反馈输出吗?

楼主:
PA  PB  PC  以及PS 都是电机的编码器输出

PA,PB组成一组QEP信号 , 用来增量式的计数
PC 是过原点脉冲信号 电机每转动一圈 输出一个脉冲
PS在绝对编码器模式下 可以输出电机转过的绝对量 但现在测不到信号 PS的输出与 sen信号(编码器请求信号)和 Son信号(伺服ON信号)有关

但是现在只能测到如下图的串行信号  波形太小 没办法读啊??

网友A:
日系伺服的串行编码器格式根本就不对会用户开放,不建议楼主费这个力。

网友B:
安川的编码器是串行通讯的,我以前也读过,就是一串不规则的脉冲。你这个示波器是泰克的吧,时间轴应该还可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日系伺服的串行编码器格式根本就不对会用户开放,不建议楼主费这个力。

关于串行数据的格式和意义 在电机的说明手册上写得很详细的

楼主:
时间轴也试着调过了 看起来这个信号的 波特率 和手册上的说明和吻合的

问题是:出来的这个信号峰值太小,根本没办法用串口芯片读取。 而PA PB PC相上波形峰值时比较大的,可以读

网友A:
“关于串行数据的格式和意义 在电机的说明手册上写得很详细的”———电机说明书?可否告知该说明书的具体标题?

楼主:
http://www.yaskawa.com.cn/  的资料下载板块
文件号 SICP S80000015A      可以下载的

网友B:
以前看错了,还以为你说的是编码器的信号。你说的PAPBPC是伺服的分频输出,不是电机编码输出,PAPB应该是相差90°的脉冲列,这个脉冲列的频率是可调的但是不同于编码器的DATA+和DATA-,那是编码的。如果你要连接数控系统,那PAPBPC几个信号就可以作为位置反馈接入系统的反馈。至于你说的PS还真没用过。不过估计和DATA信号是一个意思。按你的地址下下来看一看。不知道你要测这个信号做什么的?

网友B:
刚刚看了资料,上面的意思好像是在SEN信号变成1后,最多90ms后,PS就会发出串行信号。所以你最好做个双通道比较好看。按照资料上讲数据输出周期大约是40ms左右,可以数数格子看看。不过看你照片上的效果估计危险。另外你要用串口芯片读做什么?想要解它的编码吗?安川的我不知道,但是三菱的我们以前有人读过,完全找不到规律。

网友A:
这个手册见过。正如“10楼”所言:楼主所述信号是驱动器端对上位的编码器信息输出,PA/PB/PC相当于增量式编码器的信号模式,PS使用串行数据格式表示绝对圈数,建议仔细研读手册说明。

楼主:
感谢ls的回答
PS的串行数据 记录的是电机转过的绝地值 包括了圈数值和 一圈以内的转过的脉冲数。
sen信号 和 son 信号的各种组合都测试过了 有信号 并且 清晰的图就是上面的那幅图了

网友B: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做这个测试需要达到的要求?如果方便的话!

楼主:
我就是想把这个数据读出来
现在在控制的环节中 只能用QEP的计数来计算电机转过的角度。 如果能读到这个数据的话 就可以对这个增量做一个校核。更重要的是如果电机突然断电的话,还可以在重新上电后 通过读取这个数据继续运行

网友A:
安川的绝对式反馈电机的上述信号按手册看,应该是在上电时可以给出绝对圈数和一圈之内相对于参考点的偏移量,依此可以在上电伊始就建立起绝对坐标。该功能用好了,甚至可以免掉返回参考点等操作,至少也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或验证手段。至于工作起来的数据,也只能作为验证,动态下可能不能作为检测依据。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来做上位机?数控系统还是PLC或是其他什么?不过如果是要检测位置还是要用PAPBPC,绝对位置仅仅是记忆原点功能,而且这种记忆是保持在伺服内,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把数据读出来,当然如果你有特殊应用除外。

网友A:
安川的所谓绝对式编码器指的是伪多圈绝对,而不仅仅记忆单圈原点,而且单圈之内可能本身就是绝对式的。

网友C(2010-07-19):
在研究安川编码器的串行协议,很麻烦,通过示波器读了几百个10101011001100。。。,通讯速率是8Mbit,有感兴趣的一起交流

网友A:
与其费这个劲儿不如自己开发专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