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磨段大料仓下料螺旋电机启动空开跳闸的原因?

楼主(2009-02-17):
热磨段大料仓下料螺旋电机启动空开跳闸的原因?

2009年02月17日,因中班在试车时,热磨段大料仓下料螺旋电机启动时空开跳闸,因没有找到原因,下一班继续查找故障.把电机接线端子拆卸,包缠好电线端子,启动电机,运行正常.用摇表测量电线,三相绝缘电阻是好的,电机三相线包绝缘电阻合格,同时未接地.三相线包直流电阻平衡.安常规判断电机没有问题.上一班把接触器已经换了,问题肯定不是出在接触器上.后更换电机,重新试车,故障依旧.但是在启动时,电机已转动,由此可判断电机没有问题.
在空开上找问题,是不是空开的电流被调小了,把空开电流调大,试车,故障依旧.最后把空开换掉,试车运行正常,故障排除.但是为了换电机,操作工把现场的一大堆木屑搬掉.由于故障判断不准,使别人的劳动变得没有价值,这一点你必须牢记,你在处理故障时,不但要考虑企业的效益,同时也要考虑别人的劳动有没有价值.

网友A:
努力提高自身水平,为己也是为他人

网友B:
我发现钳形电流表好像不起作用啊,苦头吃过之后就学乖了,呵呵

网友C: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电机在运行一阵子后空开跳。首先用手摸一下电机的温度是否正常。若正常重起电机,立即用钳表测一下电流。在正常范围断定是空开性能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电机在运行一阵子后空开跳。首先用手摸一下电机的温度是否正常。若正常重起电机,立即用钳表测一下电流。在正常范围断定是空开性能变坏。

电机一启动,空开就跳闸,电机不可能有温度阿,钳型表根本论不上用.

网友D:
这时候恰恰钳形表派上用处了!刚启动就跳电机不会发热,钳形表卡一下跳闸瞬间电流,短路电流和由于启动导致的短时过电流还是相差较大的,如果象你这个例子的话,钳形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来是空开问题,导线、电机、接触器都不应该有问题,毕竟卡出来的电流不会很大

网友E:
楼主是不是搞 人造版的呀 有热磨的是中纤版的哦哦                     我也是在人造版的 我们是做刨花版的    去年我的筛分工段有个打磨机的马达也和你们一样  是空气开关缺了一相.............有时间可以交流一下...25536233QQ

楼主:
我是在这个行业,很高兴以后能与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这时候恰恰钳形表派上用处了!刚启动就跳电机不会发热,钳形表卡一下跳闸瞬间电流,短路电流和由于启动导致的短时过电流还是相差较大的,如果象你这个例子的话,钳形表当时就可以判断出来是空开问题,导线、电机、接触器都不应该有问题,毕竟卡出来的电流不会很大

谢谢。假如卡出来的电流是在电机启动范围,可以判定不是电机和线路的短路,因为短路电流很大,总比起动电流要大。那时就可以判定是空开问题了。

网友F(2009-04-04):
什摸型号的电机/空开型号/运行的时间年限

我也是作中纤板的

网友G:
楼主:你是搞中纤板的吧,我们是同行   有兴趣叫个朋友吧  QQ:328774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