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实现远程的I/O

楼主(2009-02-17):
请教各位高手:S7-200上如何才能实现带80多点的远程I/O

网友A:
可以在远程也用个s7200,带几个模块,然后该plc和主plc用ppi通讯,距离可以到200米

网友B:
可以用S7-200 CPU上的自由口  通过MODBUS通讯协议 接支持MODBUS协议的I O模块  具体的可以加我的QQ:39938328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