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上负载停止不到0

楼主(2009-02-17):
我公司使用的是acs510变频器,在dcs上控制变频。电机不接通负载时候,变频器控制正常,停止时候频率可以降到0,可是接上电机时候,变频器降到10左右就保持不变了,为什么呢?是不是有那项参数被修改了?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1.给定信号受到干扰

2.上位机程序给定值

网友B:
应该是 给定信号有 问题的 的哦!用表测一下!

楼主:
没有,上位机给定值为0,正常;然后从变频器读出收到的给定信号也为0,测量为4ma···一切都正常···

网友C:
收到的给定频率和输出的不一样,除非发生过载限制了,呵呵

楼主:
过载限制··有可能··谢谢了··我看下··

网友D:
可能启用了恒速功能,请查看12组参数。如是,关闭即可

楼主:
今天找到源头了··变频器同一个柜子还有一台微电脑保护的电机,这台电机启动的时候变频器就降不下去,如果这台电机不启动,变频器正常。

但是微电脑保护的电机启动,变频器接负载断掉,也是正常的~~~~很奇怪啊···

网友E:
还是信号干扰问题,带上电机以后,估计是电机电磁干扰和其他干扰源一起对模拟量给定有影响(估计而已)

网友F:
不是干扰,是13组给定的问题,把最小给定调到0MA

网友G:
我觉得9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