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试题二

楼主(2009-02-18):
30(Lb5A5098).一个标有220V,100W的电灯泡,把它接到100V的电源上,灯泡的实际功率约为()。
(A)50W;(B)25W;(C)20W;(D)10W。答案:C
31(Lb5A5099).用焦耳定律公式Q=I2RT计算热量,这个公式适用于()。
(A)纯电阻性的用电器;(B)电动机;(C)电解、蓄电池充电;(D)任何用电器。答案:D
32(Lb5A5100).对导体电阻的大小,可用R=来表示,对公式的理解,有下列说法,说法是正确的是()。
(A)电流越大,电阻越小;(B)电阻与它两端的电压成正比;(C)电阻R与两端电压和通过的电流的大小无关,是个恒量;(D)无法确定。答案:C
33(Jd5A1179).电抗变压器在空载情况下,二次电压与一次电流的相位关系是()。
(A)二次电压超前一次电流90°;(B)二次电压与一次电流接近0°;(C)二次电压滞后一次电流90°;(D)二次电压滞后一次电流30°。答案:A
34(Jd5A1180).在小电流接地系统中,某处发生单相接地时,母线电压互感器开口三角形的电压()。(A)故障点距母线越近,电压越高;(B)故障点距母线越近,电压越低;(C)不管距离远近,基本上电压一样高;(D)不确定。答案:C
35(Jd5A1182).中性点不接地电网,发生单相接地时,故障线路始端的零序电流I0与零序电压U0的相位关系是()。(A)3I0超前3U090°;(B)3I0滞后3U090°;(C)3I0超前3U0110°;(D)3I0滞后3U0110°。答案:B
36(Jd5A2183).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故障电流中含有零序分量的故障类型是()。
(A)两相短路;(B)三相短路;(C)两相短路接地;(D)三相短路接地。答案:C
37(Jd5A2184).直流电动机电刷下无火花为()级火花。
(A)0;(B)1;(C)1.5;(D)2。答案:B
38(Jd5A2185).直流电机电刷边缘仅有小部分有微弱点状火花,为()级火花。
(A)1;(B);(C);(D)2。答案:B
39(Jd5A2186).直流电机主极与转子最小或最大与平均的空气间隙误差规定不大于()。
(A)5;(B)10;(C)15;(D)20。答案:B
40(Jd5A3187).发电机绕组的最高温度与发电机入口风温差值称为()。
(A)温差;(B)温降;(C)温升;(D)温度。答案:C
41(Jd5A3188).同样转速的发电机,磁极对数多的电源频率()。
(A)低;(B)高;(C)不变;(D)不一定。答案:B
42(Jd5A3189).同电源的交流电动机,极对数多的电动机,其转数()。
(A)低;(B)高;(C)不变;(D)不一定。答案:A
43(Jd5A4180).电机绕组线圈两个边所跨的距离称为()。
(A)极距;(B)节距;(C)槽距;(D)间距。答案:B
44(Jd5A4181).异步电动机空载启动幅值()负载时启动电流的幅值。
(A)小于;(B)等于;(C)不等于;(D)大于。答案:B
45(Jd5A4182).当一台电动机轴上的负载增加时,其定子电流()。
(A)不变;(B)增加;(C)减小;(D)变化。答案:B
46(Jd5A4183).交流异步电动机是一种()的设备。
(A)高功率因数;(B)低功率因数;(C)功率因数是1;(D)功率因数<1;答案:B
47(Jd5A5184).当三相异步电动机负载减少时,其功率因数()。
(A)增高;(B)降低;(C)不变;(D)变。答案:B
48(Jd5A5185).已知交流电动机的励磁极对数p和电源频率f,计算电动机的同步转速n时,用()公式。
(A);(B);(C)n=60fp;(D);答案:B
49(Jd5A5186).三相绕线式交流电动机通过()方法,可使电动机反转。
(A)调换转子任意两根引线;(B)调换静子任意两相电源线;(C)转子引线、静子电源线全部进行调换;(D)不动。答案:B
50(Je5A1243).电流互感器其二次线圈,在运行中不许()。
(A)开路;(B)短路;(C)接地;(D)不接地。答案:A
51(Je5A1244).运行中的电压互感器二次线圈不许()。
(A)开路;(B)短路;(C)接地;(D)不接地。答案:B
52(Je5A1245).断路器在送电前,运行人员对断路器进行拉、合闸和重合闸试验一次,以检查断路器()。(A)动作时间是否符合标准;(B)三相动作是否同期;(C)合、跳闸回路是否完好;(D)合闸是否完好。答案:C
53(Je5A2246).在正常运行时,应监视隔离开关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其温度不超过()运行。
(A)60℃;(B)70℃;(C)80℃;(D)90℃。答案:B
54(Je5A2247).采用分裂电抗器,运行中如果负荷变化,由于两分段负荷电流不等,引起两分段的()偏差增大,影响用户电动机工作不稳定。
(A)铁芯损耗;(B)阻抗值;(C)电压;(D)电流值。答案:C
55(Je5A2248).消弧线圈在运行时,如果消弧的抽头满足XL=XC的条件时,这种运行方式称()。
(A)过补偿;(B)欠补偿;(C)全补偿;(D)不补偿。答案:C
56(Je5A3249).三相星形接线中性点不接地的电源系统,当发生一相接地时,三个线电压()。
(A)不变;(B)均降低;(C)一个低两个高;(D)无规律变化。答案:A
57(Je5A3250).一台发电机,发出有功功率为80MW、无功功率为60Mvar,它发出的视在功率为()MVA。(A)120;(B)117.5;(C)100;(D)90。答案:C
58(Je5A3251).发电机通过旋转而产生电动势,它是一种能连续提供电流的装置,所以称它为()。(A)电源;(B)电动势;(C)电压源;(D)电压。答案:A
59(Je5A4252).发电机的同步转速n与发电机的磁极对数为()。
(A)正比例关系;(B)反比例关系;(C)不成比例;(D)不变。答案:B
60(Je5A4253).发电机定子里安放着互差120°的三相绕组,流过对称的三相交流电流时,在定子里将产生()。(A)恒定磁场;(B)脉动磁场;(C)旋转磁场;(D)永动磁场。答案:C
61(Je5A4254).发电机三相定子绕组,一般都为星形连接,这主要是为了消除()。
(A)偶次谐波;(B)三次谐波;(C)五次谐波;(D)高次谐波。答案:B
62(Je5A5255).发电机的定子绕组其中一相在*近引出部位发生金属性接地时,其他两相的对地相电压将升高()倍。
(A);(B);(C)1;(D)3。答案:A
63(Je5A5256).发电机在带负荷运行时,发电机与负载之间只存在着能量()。
(A)消耗过程;(B)交换过程;(C)消耗过程和交换过程;(D)不一定。答案:C
64(Je5A5257).发电机带纯电阻性负荷运行时,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等于()。
(A)180°;(B)90°;(C)0°;(D)5°C。答案:C
二、判断题(正确的请在括号内打"√",错误的打"×",共70题)
1(La5B1001).导体的长度与导体电阻成反比。()答案:×
2(La5B1002).导体的电阻与导体截面成反比。()答案:√
3(La5B3003).一个支路的电流与其回路的电阻的乘积等于电功。()答案:×
4(La5B4004).一个支路电流除该支路的电压等于电阻。()答案:√
5(La5B4005).流入电路中一个节点的电流和等于流出节点的电流和。()答案:√
6(La5B4006).电阻串联电路的总电阻为各电阻之倒数和。()答案:×
7(La5B5007).通过某一垂直面积的磁力线也叫做磁链。()答案:×
8(Lb5B1034).直流发电机的功率等于电压与电流之和。()答案:×
9(Lb5B1035).三相

网友A:
选择48题:60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