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试题三

楼主(2009-02-18):
不论电源或负载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形连接,不论线电压是否对称,三个线电压的瞬时值的代数和恒等于零。()答案:×
56(Je5B3199).三相电源发出的总有功功率,等于每相电源发出的有功功率的和。()答案:√
57(Je5B3200).三相负载接收的总有功功率,等于每相负载接收的有功功率之和。()答案:√
58(Je5B3201).对于直流电路,电感元件相当于开路。()答案:×
59(Je5B3202).对于直流电路,电容元件相当于短路。()答案:×
60(Je5B3203).在直流电路中,电容器通过电流瞬时值的大小和电容器两端电压的大小成正比。()答案:×
61(Je5B4204).能使电流继电器接点返回到原来位置的最小电流叫作该继电器的返回电流。()
答案:×
62(Je5B4205).能使低压继电器触点从断开到闭合的最高电压叫作该继电器的动作电压。()
答案:√
63(Je5B4206).电能表的铝盘旋转的速度,与通入该表的电流线圈中的电流大小成反比。()
答案:×
64(Je5B4207).电力系统中的事故备用容量一般为系统容量的10左右。()答案:√
65(Je5B4208).发电厂中的蓄电池,一般都采用串联使用方法,串入回路中的蓄电池数,其总电压即为直流母线电压。()答案:√
66(Je5B4209).差动保护的优点是:能够迅速地、有选择地切除保护范围内的故障。()答案:√
67(Je5B5210).在整流电路中,把两只或几只整流二极管串联使用时,为了避免反向电压使二极管相继击穿,通常在每只二极管上串联一只阻值相等的均压电阻。()答案:×
68(Je5B5211).在整流电路中,把两只或几只整流二极管并联使用时,为了避免各支路电流不能平均分配而烧毁二极管,应在每只二极管上并联一个均流电阻。()答案:×
69(Je5B5212).无稳态电路实际上是一种振荡电路,它输出的是前后沿都很陡的矩形波。()
答案:√
70(Je5B5213).利用单结晶体管的特性,配合适当的电阻和电容元件就可构成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答案:√
三、简答题(共34题)
1(Lb5C1001).简答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答案:发电机是根据电磁感应原理,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旋转电机。
2(Lb5C1002).发电机铭牌上主要额定数据代表什么意义?
答案:(1)额定电压:长期安全工作的允许电压。
(2)额定电流:正常连续工作的允许电流。
(3)额定容量:长期安全运行的最大允许输出功率。
(4)额定温升:发电机绕组最高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
3(Lb5C3003).发电机的磁场电阻有什么作用?
答案:当负载变化时,可以调节磁场电阻,用增减励磁电流来维持发电机端电压不变。
4(Lb5C4004).同步电机的“同步”是指什么?
答案:“同步”是指定子磁场和转子磁场以相同的方向、相同的速度旋转。
5(Lb5C5005).同步发电机定子的旋转磁场有什么特点?
答案:(1)磁场旋转的方向与三相电流的相序一致。
(2)哪一相绕组的电流达到最大值,旋转磁场的轴线正好转到该相绕组的轴线上。
(3)磁场的旋转速度n(同步转速)与频率f和极对数p有关:
(r/min,转/分)
6(Lc5C1029).什么叫高压、低压、安全电压?
答案:对地电压在250V及以上的为高压;对地电压在250V以下的为低压;对人体不会引起生命危险的电压叫安全电压。
7(Lc5C2030).什么是安全电流?
答案:是指对人体不发生生命危险的电流叫安全电流。(交流电50mA以下,直流电是10mA以下)
8(Lc5C3031).安全生产中“三不放过”的原则是什么?
答案:(1)对发生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
(2)对事故本人和广大群众不教育不放过;
(3)不制订防范措施不放过。
9(Lc5C4032).从事电力行业的人员必须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答案:(1)精神正常,身体健康,没有妨碍工作的疾病;
(2)具备必要的电力专业知识,熟悉《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并经考试合格;
(3)应会进行触电急救。
10(Lc5C5033).什么是人身触电?触电形式有几种?
答案:电流通过人体是人身触电。
触电有:单相触电,两相触电和跨步电压触电,接触触电四种形式。
11(Jd5C1050).电动机启动困难或达不到正常转速是什么原因?
答案:有可能是下列原因:①负荷过大;②启动电压或方法不适当;③电动机的无极引线的始端、末端接错;④电压电源过低;⑤转子铝(铜)条脱焊或断裂。
12(Jd5C1051).电动机空载运行正常,加负载后转速降低或停转是什么原因?
答案:有可能是:①将角形接线误接成星形接线;②电压过低;③转子铝(铜)条脱焊或断开。
13(Jd5C2052).电动机启动或运行时,定子与转子间发生冒出火花或烟气的现象是什么原因?
答案:有可能因电动机中心不正,使转子扫膛,或轴承磨损使转子扫膛。
14(Jd5C3053).绕线型电动机电刷冒火或滑环发热是什么原因?
答案:①因电刷研磨不好而与滑环的接触不良;②电刷碎裂;③刷架压簧的压力不均匀;④滑环不光滑或不圆;⑤滑环与电刷污秽;⑥电刷压力过大或过小;⑦电刷与刷架挤得过紧。
15(Jd5C4054).电动机在运行中产生异常声是什么原因?
答案:①三相电线中断一相;②三相电压不平衡;③轴承磨损严重或缺油;④定子与转子发生磨擦;⑤风扇与风罩或机盖磨擦;⑥机座松动。
16(Jd5C5055).电动机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
答案:①电动机连续启动使定子、转子发热;②超负荷运行;③通风不良,风扇损坏,风路堵塞;④电压不正常。
17(Jd5C5056).如何提高用电设备的自然功率因数?
答案:(1)合理选择电动机的容量,使其接近满负荷运行。
(2)对于平均负荷小于40的感应电动机,换用小容量电动机或改定子绕组三角形接线为星形接线。
(3)改善电气设备的运行方式,限制空载运行。
(4)正确选择变压器的容量,提高变压器的负荷率。
(5)提高感应电动机的检修质量。
18(Je5C1096).对运行中的二次回路进行清扫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案:(1)使用的清扫工具应干燥;
(2)金属部分,用绝缘带包好;
(3)工作人员应摘下手上的金属物品;
(4)穿工作服,带绝缘手套;
(5)小心谨慎,不要用力抽打。
19(Je5C1097).二次回路绝缘电阻标准是多少?
答案:绝缘电阻>1MΩ;直流小母线或控制盘的电压,小母线与其相连接回路的绝缘电阻>10MΩ。
20(Je5C1098).备用电源自动投入在什么情况下动作?
答案:(1)工作电源失去电压;
(2)工作电源故障,工作电源保护动作;
(3)由于电压互感器熔丝熔断,断电引起自动投入备用电源的误动作。
21(Je5C1099).掉牌未复归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答案:(1)记录保护动作情况的过程,不至于发生遗漏而造成错误判断。
(2)通过“掉牌未复归”光字牌和预告铃来反映被保护设备的故障。
(3)提示运行人员迅速查找事故。
22(Je5C2100).三相全波整流器电源回路有时发生直流母线电压显著下降的情况是什么原因?
答案:(1)交流电源电压过低;
(2)硅整流器交流侧一根相线断路,直流电压比正常降低33;
(3)硅整流器的元件在不同相不同侧有两只整流元件断路,直流电压降低33;
(4)硅整流器有一只元件开路时,直流母线电压降低17;
(5)硅整流器在不同相同一侧有两只整流元件

���� SSI �ļ�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