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故障咨询

楼主(2009-02-18):
仪表故障咨询,从变送器端子处测量输出电流4ma,但是在DCS端端子处测量电流为3.32ma。用一段较短的电缆线在DCS柜前接线测量,仪表显示正常,怀疑是信号线故障造成,信号线长度为60-70M。

网友A:
1)检查你的电流表或者是万用表

2)检查接地!

网友B:
长度60-70米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你的线缆质量太差了。

网友C:
测量一下线路电阻,看是否太大了

网友D:
选用好一点的电缆,带屏蔽的

网友E: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吧  屏蔽线是否断了

网友F:
有无安全删啊?是输入还是输出的啊?

网友G:
有80/100可能有接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