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求助

楼主(2009-02-18):
请教各位高手,OMRON的PLC通讯如何进行,我这有USB口的线要驱动程序,哪有啊?

网友A:
要下载驱动程序,注册一下在www.omronservice上有下载

网友B:
看哪种PLC

网友C:
欧姆龙编程软件中CX-EVEN有USB驱动程序装下即可。

网友D:
要有USB、串口转换器,在加驱动程序。通过串口通讯PLC。驱动程序要看你是选的什么类型的串口转换器了。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什么型号的PLC,我可以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