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和LED电子显示屏通讯吗?

楼主(2009-02-18):
请问OMRON PLC能和LED电子显示屏(室内单色大屏)通讯吗?主要用做生产工艺控制以及联动报警信息显示和生产信息及数据统计实时公布等

网友A:
好像不能电子屏是可以用软件控制的

济南威龙qq:23840191

网友:
如果屏本身有通信协议,可以考虑,如果要PLC通过IO输出点来控制显示屏,理论上是可以的,实际实现不了。

网友B:
全用DC 24V控制LED灯应该可以吧。

网友C:
呵呵;不要考虑这个方案了;

有现成的户外电子显示屏,价格比较低;

用PLC控制不了多少个LED,价格也高;

网友D:
可以控制,

但是个人觉得有点拿牛刀杀鸡的感觉

网友D:
看错了!还以为是控制呢!

通讯的话要看对方的显示屏有没有通讯的硬件跟协议了

网友E:
可以的。高速路上就有很多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F:
我也正准备做这样块,LED驱动板的通讯协议一般都是公开的,只要根据他的协议写就可以了

网友G:
LED是485连接,一个PLC可以与多个LED挂在485总线上,

PLC要与LED通过串口通讯,有它规定的协议串,实际是自由口协议;

网友H:
y有点大才小用的感觉!!!!!!!!!!!!!!!

网友I(2011-02-11):
http://www.51yutong.com/?p=69&c=63

网友I:
PLC与led显示屏链接方式要根据现场要求确定,参考这里http://www.51yutong.com/?p=69&a=view&c=63&r=269

网友J(2011-12-12):
肯定可以,鄙人公司就是用LED来显示永宏PLC报警的

网友K:
可以的!需要LED屏有通讯口!

网友L:
只要LED屏有通讯口,并知道其通信协议,用SIEMENS S7-200 的自由口通信协议就可以与其通信.

网友M(2012-02-22):
哪位高手可以上传一个PLC与LED屏之间通讯程序,和所使用的LED显示屏型号。

网友N(2012-05-05):
可以通讯啊,只要按照显示屏控制卡通讯协议发送一窜ASSCII码或者中文内码就可以显示相应内容了;我们公司做了N个类似的看板案例了

网友O(2012-06-04):
肯定可以了,我们做过成功案例。深圳立显电子有限公司,专业LED显示开发。有问题找我PARSERVAL.

LED@VIP.QQ.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电子屏是可以用软件控制的

网友Q:
这个要看LED这个东东支持什么通信协议呢?不过一般现在的小产品都是支持MODBUS RTU的,这样的话PLC就可以通过MODBUS RTU和这个LED进行通信的,如果LED不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只要它公布出通信协议,那么PLC通过无协议编写实现通信的!

对了,忘记说了,你的欧姆龙PLC是什么型号?要是CP1E CP1L CP1H等系列才支持MODBUS RTU主站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EBN战略军团-棋影关于 这个要看LED这个东东支持什么通信协议呢?不过一般现在的小产品都是支持MODBUS RTU的,这样的话PLC就可以通过MODBUS RTU和这个LED进行通信的,如果LED不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只要它公布出通信协议,那么PLC通过无协议编写实现通信的!对了,忘记说了,你的欧姆龙PLC是什么型号?要是CP1E CP1L CP1H等系列才支持MODBUS RTU主站的! 内容的回复:这位朋友,LED屏的控制卡要直接支持MODBUS的恐怕很罕见吧,都是需要我们来2次开发才有的。您怎么会说都是支持的呢?是否您真有用过?市面上的那些LED控制卡,原厂的协议就算给你,也不定能做得出来,十分十分的冗长和烦琐。本司专做这方面的, 13812036790

这位朋友,只要有协议,只要公开,就可以做,当然是MODBUS更好,即便是厂家自定义协议,那也可以做!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网友S(2012-07-26):
我做过 现在直接通讯不现实 ,必须通过计算机写一个软件 ,就是计算机跟PLC通讯,然后通过软件的方式 将PLC的数据发送到LED上显示

网友T(2012-12-12):
我公司专业开发销售led控制卡,采用modbus协议与plc对接,控制卡上包含超大字库,含网络、串口、485接口,可以任意分区,接收文本信息,在led显示屏上实时显示采集项数据。详情联系qq:349840529.

网友U(2013-03-18):
引用 网友O:
肯定可以了,我们做过成功案例。深圳立显电子有限公司,专业LED显示开发。有问题找我PARSERVAL.LED@VIP.QQ.COM

网友V(2013-05-06):
引用 网友N:
可以通讯啊,只要按照显示屏控制卡通讯协议发送一窜ASS...

 你们公司做的这个东西显示屏是专用的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N:
可以通讯啊,只要按照显示屏控制卡通讯协议发送一窜ASS...

网友O(2013-07-07):
肯定可以。

首先、我们得了解PLC标准通信层问题

            类似以太网的分层模式,PLC通讯也是采用分层构造,以达到简化、通用的目的。

            最低层是物理链路层,也就是电气层了,一般就是我们说的RS485,或是RJ45口等。

            接者是数据层,3-6层PLC没用用,为了简化。最上层就是应用层了。。。

作为PLC与显示屏通信,我们应该怎么做,哈,,,你猜。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立显电子

欢迎技术交流。

----MODBUS

----PROFIBUS

这些协议其实很简单。

网友X(2014-04-07):
引用 网友N:
QQ:2367468765

能发一个LED电子显示屏跟欧姆龙PLC通讯的实例给我吗,,谢了

网友Y(2014-07-08):
上海齐力电子有限公司针对工业控制对LED电子看板显示需求,结合PLC/HMI/组态软件的使用特点,开发了QL-2012控制卡。

QL-2012控制卡具有使用简单,调试方便,性能可靠等特点。用户仅需要使用RS232/RS485,通过MODBUS-RTU通讯协议发送相关指令,即可完成电子看板的更新显示。

2. 产品特点

l 支持512*128单/双色点阵(08接口)

l 支持多种字号字体

l 支持MODBUS_RTU通讯协议

l 支持RS232/RS485

支持63组数值显示(数值范围-9999-9999,小数点0/1/2位)

MODBUS_RTU通讯指令集

● 波特率:9600bps,8,N,1

● 数值显示指令

● 预存字符串索引显示指令

● 自定义字符串显示指令

● 地址设置指令

● 显示屏OE设置指令

网友O(2014-08-17):
立显电子PLC显示屏可按客户要求订制,不需要发送任何控制命令(多余),

------------------------------您只需要发送相应数据过来就可以!(其它我们帮您解决)

小小案例:

网友O:
引用 网友X:
回复内容:对: 网友N  QQ:23674...

 不知道你说的实例是指啥?是程序还是设计方案呢?

--------工业总线我们都可以实现!

网友O(2015-01-11):
又有新产品了,展示给大家(联系方式就不留了,以免闲人打扰)!

(支持各种工业总线的LED显示屏---MODBUS-RTU/TCPIP、PROFIBUS、PROFINET协议、CAN总线、EtherCAT、DeviceNET、Internet/IP等协议)

网友Z:
做是可以的,但是一般不这么做,成本偏高!

网友AA(2015-03-06):
如果是用于工业现场对可靠性以及抗电磁干扰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场合,可以采用驷骏精密的工业级LED参数屏,该品牌的LED参数屏专业解决各种工业现场总线通讯模式的LED参数屏,专业针对PLC  工控仪器仪表  SCADA系统 MES系统  DCS系统 ,以通讯方式及外部数据变量格式显示用户所需要显示的工业参数。该屏采用工业级元器件,屏体防护等级高,在抗现场干扰方面采用特殊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在高温、粉尘、潮湿以及有振动等等恶劣工况环境下可稳定运行。

OMRON PLC 与LED参数屏的通讯可以走ModBus协议,也可以走CC-Link现场总线协议,如果知道OMRON PLC对应CPU内部协议的话,也可以通过LED屏这端编程匹配 OMRON PLC 内部通讯协议,很多种解决方案都可以实现。

网友O: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立显电子技术部宣!

网友AB:
引用 网友O:
肯定可以了,我们做过成功案例。深圳立显电子有限公司,专...

你这个方案需要上位机控制吗?需要将PLC的数据上传到上位机中,在由上位机进行数据处理吗?

网友AC(2015-04-23):
大家千万别买立显电子的东西,<此处内容被屏蔽>纯粹一个杂种,服务态度极差!!!!!!!!!!!光想给你要钱,东西没弄好,先让打钱,然后再弄,深圳混不下去了,跑到江西一个小地方办公!!!!!!!!!!!!!!!1111

网友AD(2015-05-31):
几十块钱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的事,干嘛要用PLC?钱多?

网友AE:
请问你做过PLC和LED显示屏通信的项目吗

网友AF:
肯定可以,看你用在哪里,怎么用的

网友AG(2015-09-08):
大家千万别买立显电子的东西,<此处内容被屏蔽>纯粹一个杂种,服务态度极差!!!!!!!!!!!光想给你要钱,东西没弄好,先让打钱,然后再弄,深圳混不下去了,跑到江西一个小地方办公!!!!!!!!!!!!!!!1111,,,,要买他的东西一定要他提供成熟的案列的程序,如果没有那他都是忽悠人的,千万别上当。他总是说别人成功了,叫他提供程序他说他不知道PLC。

网友O:
今天留言怀着沉重的心情,今年2015-4-16与河南佬签定一个2400的单(2套MODBUS-RTU显示屏),这个价格我是从来没做过,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在此两次摒击我,有必要澄清一下。

lixiandianzi和JJC09,,下面将它的联系方式与合同发与大家,请大家“勇敢”证实,如我骗它,我可以退钱给他。

收货人:罗华永13673615362
北雪 2015/4/16 8:23:22
河南金佳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北雪 2015/4/16 8:25:07
收货地址: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与未来路交叉口向东100米香域巴黎小区

网友O:
最近新品,采用ARM9处理器,内嵌LINUX操作系统。支持我们自己的系统MODBUS/PROFIBS协议,Ethernet/IP协议

网友AH(2016-04-11):
非常不错的东东   学习了

网友AA(2017-07-21):
CLD系列LED工业通讯屏(gzctr)以及CLV系列LCD工业电视屏(画面尺寸在32吋-----80吋)专业满足各大主流自动化厂商的PLC通讯对接的用户需求,可以支持现场总线协议(例如:Profibus-DP  / CC-link / Modbus ),也可以直接支持工业以太网协议(例如:Profinet  / EtherNet/IP  / Modbus TCP),LED工业通讯屏与LCD工业电视屏的画面组态与触摸屏组态软件操作方法与习惯完全一致,通讯编程简单轻松快捷,PLC只需把CPU I/O数据区地址与显示屏的显示缓冲区数据地址一一对应就可以,刷新PLC I/O数据区数据,即自动同步刷新显示屏的显示内容,显示的具体控制操作由显示屏自行完成,大大减轻CPU的编程负担,只要懂得PLC基本编程技能的工程师都可以轻松搞定。
举例说明:
PLC选型:西门子 CPU315-2DP     编程软件:TIAPortal(博途) V13
LED屏选型: CLD-Bus-DP系列      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驷骏精密)
Profibus-DP总线通讯
第一步:将LED屏的设备GSD文件用博途软件导入Profibus-DP网络组态;
第二步:用画面组态软件CLD-VS2012组态好LED屏显示画面,定义变量类型与变量地址;
第三步:设定好显示屏的DP从站地址,在CPU里分配一块DB数据块地址与显示屏组态软件组态的变量地址一一对应;
第四步:PLC CPU刷新DB数据块的显示数据,则显示屏的显示内容自动同步刷新。

网友(2018-03-20):
博途->组态设备->安装GSD文件->设置PROFIBUS地址、波特率->下载;

INDIVS 无锡英迪威工业LED显示屏可以通过以太网、PROFIBUS-DP、RS485接口与 S7-200 SMART 进行通信,可视化的生产数据、为工作者提供相关测量值和质量数据,暗灯板,记分牌评估目标/实际/趋势数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