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在闸刀入口端用数字电笔测量电压时火线打火?

楼主(2009-02-18):
请问为什么在闸刀入口端用数字电笔测量电压时接触火线有火花,而且反复出现数次?只好将闸刀断开!!

网友A:
接头处有松动现象!!

网友B:
大概是回路中有感性负载所致!

楼主:
检查没有松动现象,此是配电盘分闸入端火线,刚刚将闸刀合上,想试试电压,便出现此问题。此插坐为平时冰箱插坐,现并末接任何负载。过去检测时用数字表测量时出现过用电阻档测量时阻值发生变化(末接任何负载,表面数字从1变至0.1左右不等),此次用数字电笔碰火线时有强火花,且反复试几次均如此,不知究竞是何原因,恳请帮助!谢谢!!

网友C:
此时有负载,当进线接头或刀口处接触不良或松动时,一旦碰触肯定会打火。

楼主:
这样说来,可能是线路有问题,打算换跟线试试,谢谢各位!

网友D:
如果解决了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喔

楼主:
没问题,~~不过有些难度!想先好好查一下家里的线路再换线.

另有一事不明,为什么把线路零线切断后,在插坐没有接用电器的情况下,插坐零线端会有100多伏的电压??,

网友E:
另有一事不明,为什么把线路零线切断后,在插坐没有接用电器的情况下,插坐零线端会有100多伏的电压??,
火线与零线间有分布电容,100多伏就是因为这种原因

楼主:
刚才发贴前在网上查了一下电容的工作原理,不太明白,不过只要正常就好,谢谢!

网友F:
是不是零线断了啊,你找电容的原理,建议你去电工网www.diangongw.cn看看去.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家里的电路,发现有一组线路零火线是反接的,这样会损害用电器嘛??另当火线和地线短接时是否是短路了??(刚才不小心碰了一下,吓一跳!!)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