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F变频器与S7_200MODBUS通讯

楼主(2009-02-18):
我想利用S7_200的库里面的MODBUS与CHF变频器通讯,PLC工作后,变频器一点反映也没有啊,我现在只是想让变频器正转运行;我是这么做的,不知道对不对啊?CHF说明书说的地址是“1000H”,变成MODBUS地址为“44096”,然后我在VB中写入的值为“1”,应该没有错吧!?

网友A:
CHF说明书说的地址是“1000H”,变成MODBUS地址为“44096”,然后我在VB中写入的值为“1”,应该没有错吧!?

说明书说的没错,   错在你没理解S7-200 MODBUS地址,

引用:((("地址"参数是起始的Modbus地址。允许使用下列取值范围:00001至09999是离散输出(线圈)

10001至19999是离散输入(触点)
30001至39999是输入寄存器
40001至49999是保持寄存器

"地址"的指定取值范围基于Modbus从站支持的地址。 )))

你应该把设备地址加"1",也就是说把1000H+1=1001H  ,MODBUS地址写成44097.

网友B: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进口品牌建议使用ABB变频器,国际知名品牌,保固时间超长

国产品牌建议使用英威腾变频器,国内销售第一的变频器,性价比极高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C:
呵呵.国内算一流的了.

网友D(2009-04-01):
可以用自由口通信!

网友E(2009-05-02):
就是44097,我做过很多了,可以加我QQ 879050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