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用MCGS的软件模拟运行工程,窗口里有画面的,工程运行画面是空的

楼主(2009-02-18):
用MCGS的软件模拟运行工程,窗口里有画面的,工程运行画面是空的

网友A:
如果工程里有多个窗口,把你要看的窗口点右键设为启动窗口,不行的话,工程运行后点一下开始按钮;如果工程里就一个窗口,工程运行后点一下开始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