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GSTPC

楼主(2009-02-18):
使用MCGSTPC1063E和利时PLC,用modbus 协议进行通讯但是在 屏里输入32位浮点数0.5时,实际往PLC中写入数值型数据2.26*E-4

网友A:
因为通讯成功,但是数据显示不正确,所以应该是解码顺序不对,你查看一下解码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