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将变量存储在永久存储卡

楼主(2009-02-18):
请教,有没有将变量保存在永久存储卡的程序。我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的设定值长时间断电后不能保持

网友A:
如果数据不多,14个字节以内,可以放在MB0-MB13,并在系统块中设置为断电保持,则数据断电时是存EEPROM的.不怕长时间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