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毁的原因

楼主(2009-02-18):
今天厂家来调试新安装水泵,结果在几分钟后90kw电机冒烟烧毁,测量电机相与相短路和有一相与地短路。

此电机用软启动器起动后转旁路接触器运行,厂家说缺相烧毁,可软启动器没有缺相报警,我们测量接触器上端子

三相电压正常,后来又接了一个小 电机再开机,小 电机运行很正常,电压和电流测量也很正常。

电揽大概20米左右测量也很正常,我怀疑是电机质量有问题,可此电机到公司后我们也测量过相与相和相与地

绝缘也很正常。请各位大侠谈谈电机烧毁的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新电机里面受潮了?

网友B:
      这个问题要多方面考虑哦 ~!

网友C:
软启动过程有何异常,启动完成后多少时间烧毁

网友D:
电机问题的可能性极小,启动器问题的可能性反而大些。

网友E:
启动过程没说清楚,启动过程中有没有异常,还有水泵有没有异常,这些都有可能导至电机烧毁

楼主:
软启动器起动后转旁路接触器运行很正常,运行几分钟后电机冒烟烧毁,启动过程中没有异常,请各位大侠谈谈电机烧毁的原因

网友F:
没有保护措施吗?这么大的电机。

网友G:
有可能是电机里面的绕组接线有问题,我以前自己有修过电机也碰到过这情况。现在的电机问题无奇不有啊,你去测电阻都很正常,但一通电就有问题了。你应该找电机厂家自己过来看看

网友H:
是不是电机被拆卸过?

或者说接动力线时有杂物掉入,将相与相之短接了

网友I:
偶认为电机质量有问题那是可以肯定的,质量合格的电机就是缺相也不容易几分钟就烧了(除非负荷很重)。另楼主开电机前没量电机直阻吧?

网友J:
厂家来调试新安装水泵,他们不会检查电源啊?电机烧了就怪缺相,那些技术人员都是饭桶。

网友I:
呵呵,公家的事情嘛,出了问题推给设备自身故障是皆大欢喜的事。

网友K:
也没保护器件啊,一般接之前应先测量电机的好坏及阻值。

网友L:
这么大的电机在几分钟内烧毁原因电机内在缺陷可能性大,即使缺相一般电机也能转一会儿,如果开关合适的话,也会跳的。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M:
可能是缺相烧坏的,是不是线没接牢呀

网友N:
应该还是电机自身的问题,产品合格吗?值得怀疑。

网友O:
如果旁路接触器没问题,电机的嫌疑就大了。还有软起启动过程中三相电流的值是不是均衡的也得观察啊

网友P:
原因可能:

1、电机质量问题;

2、旁路接触器触头问题,接小电机时因电流很小而无影响。

网友Q:
已经转到旁路,而且又拿一台小的电机调试过,这说明软起动已经起到了他的软起功能;最主要的是你检查看电机哪个地方有烧黑的现象,如果是接线盒里面,就是那里线路松动或者接错或者受潮湿所致;要是电机里面有烧黑的话,那是绕组短路或匝间断路或对地了;要是电机没黑,再考虑到转子,依我的判断,应该是转子有问题!

网友R:
不知道装保护装置没有,我想你在装了保护装置的问题下电机问题是主要的。但别人可能会推到可能保护装置有问题上难免的。

网友S:
1:电机功率小了;2:电机用线过小或匝数不够;3电机转子檫定子造成温度过高;4电机内绝缘材料等级差或漆包线有损伤;5:负载超出预算;6:电源缺相(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或线接点松动)

网友T:
你该说的详细些.因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下次你说细点.我帮你判断一下.

网友U:
电机内在缺陷可能性大,水泵过紧造成负荷大也有可能,水泵有问题的可能性极大,是否观察过电机电流大小。

网友V:
有可能是电机匝间短路

网友W:
可能原因:

1、电机本身质量问题;

2、交流接触器触头接触不良问题,接小电机时因电流很小而无影响。

网友X:
这样大的电机没有装保护系统。

网友Y:
建议电机还是装个缺相保护器

网友Z:
新设备首次运行时,最关键的参数“电流”你都没观察,严重失策!

你公司组织不力,应该编制试车方案,试车方案里必须有“密切注意电机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的条款

说到底是经验不足,其实就是水平问题。

网友AA:
楼主是叫我们分析问题的,不是说怪谁的问题,怪天怪地怪爹怪娘有什么用.

那么大电机几分钟就烧掉了,肯定是电机问题,当然不排除操作失误,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啊!

楼主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情况,实际的原因可能不是我们说的这些,我们只能猜测的说出表面的问题.

希望楼主找出原因后回复一下.我们很关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今天水泵厂家送来一台90kw电机,烧坏的电机要送电机厂家自己拆开鉴定,我们自己在控制柜内单独又安装了一个断相保护器,明天准备接好线再开机试验。新电机我们也只有测试相间与相地绝缘,还有各相线圈电阻。这次我还是去现场看着,上次没在现场另一电工去送的电,没过多长时间回来说变电房低压一路1600a断路器跳闸,可我奇怪起动柜400a的没有跳啊?                                   还影响别的设备都停了电,明天好了再告诉大家。

网友AB:
90KW电机;1,过大的电机竟然没有保护系统,2,调试人员不专业是主要导火线。

网友AC(2009-06-04):
可以检查一下旁路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接触不良现象,小电机的需求电流很小,如果接触器的触点接触不良,不容易反映出来,使用大电机时电流较大,接触不良就会造成单相电流过小,其他两相电流过大,造成电机烧毁。如果不存在这种现象,那么就是电机的质量问题,虽然当时检查过,但用简单的测量工具有些隐患是检查不出来的。

网友AD:
电机内在缺陷可能性大,会不会是新电机里面受潮了

网友AE:
只能怀疑砸间断路。可能内部绕线局部绝缘破损引起。

网友AF:
可能是电机质量问题,是不是缺相烧打开电机就知道了,三角形接法缺相应该烧一个绕组。1600A空开跳而400A空开没跳,可能是你的两个空开型号不同,保护灵敏度不一样所致。

楼主:
就是电机质量问题,换了一台新电机后运行很正常。具体是什么原因厂家也没有告知。

网友AG:
我也碰到类似,是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AH:
谢谢各位关注,今天水泵厂家送来一台90kw电机,烧坏的电机要送电机厂家自己拆开鉴定,我们自己在控制柜内单独又安装了一个断相保护器,明天准备接好线再开机试验。新电机我们也只有测试相间与相地绝缘,还有各相线圈电阻。这次我还是去现场看着,上次没在现场另一电工去送的电,没过多长时间回来说变电房低压一路1600a断路器跳闸,可我奇怪起动柜400a的没有跳啊? 还影响别的设备都停了电,明天好了再告诉大家

 负荷重了  当然会越级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