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T100模拟量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9-02-18):
请教各位前辈:我现要将PT100直接与西门子300PLC中某一块AI模块相连,读取当前温度值进行运算。

现在不明白的是:AI模块响应的点中读出的直接是温度值吗?还是电阻值,然后自己进行运算?这个问题想不明白,特来请教高手,谢谢指点。

网友A:
西门子300PLC硬件按照软件说明去组态硬件,然后直接读取就是放大10倍温度值,如果有人机加个小数点即可

我的314C加了块AI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PT100直接是不能接入AI模块的.要是用温度变送器

网友C:
可直接接PT100,用FC105读入后还要经过运算。HELE说得不全对。

网友D:
请说明PLC模块的型号,才能确定能否直接接入PT100啊

网友E:
同意一楼的,还有一种专门接热电阻的模块,具体订货号记不清了,读取后可以用FC105运算一下

网友C:
FC105转换后还要进一步运算才能得到温度值。

网友F:
侧壁的功能块选择A,直接读模拟量,就是,实际温度,人机做需要小数的

网友A:
我用的订货号6ES7 331-7KF02-0AB0 AI8x12Bit有4个温度通道,可以组态电压或电流或温度,要跳线

网友C:
对专门接热电阻、热电偶的AI模块(如6ES7 331-7PF11-0AB0 )可以组态8个通道作为PT100的输入,对于一般的输入模板(如6ES7 331-7KF02-0AB0 )可组态成4个温度通道。“PT100直接是不能接入AI模块的”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G:
加一个与你的PT100相同量程的温度变送器,变成电压或电流信号

楼主:
这个变送器大约多少钱 ?

网友C:
为什么还要用变送器?难道我说得还不明白吗?

网友H:
对专门接热电阻、热电偶的AI模块(如6ES7 331-7PF11-0AB0 )可以组态8个通道作为PT100的输入,对于一般的输入模板(如6ES7 331-7KF02-0AB0 )可组态成4个温度通道。“PT100直接是不能接入AI模块的”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误导人家。

同意WZP33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对专门接热电阻、热电偶的AI模块(如6ES7 331-7PF11-0AB0 )可以组态8个通道作为PT100的输入,对于一般的输入模板(如6ES7 331-7KF02-0AB0 )可组态成4个温度通道。“PT100直接是不能接入AI模块的”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要误导人家。

同意!!!

网友I:
好好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楼主:
谢谢wzq33,只是我觉得4~20mA进入AI模块好像容易一些。

请问:直接将PT100接入的这个模块的输入是温度值还是电阻值?接着应该怎么处理?

另外一个问题:PT100的量程可选吗?我想需要的范围是0到250°。

感谢解答,谢谢!

网友J:
pt100可以直接接西门子热电阻专用模块,这样输入的温度信号在通道上看就是实际温度的10倍或者100倍(根据组态的不同)所以实际温度只要把这个通道的信号除以10或者100就可以了。

网友K:
pt100可以直接接西门子热电阻专用模块,这样输入的温度信号在通道上看就是实际温度的10倍或者100倍(根据组态的不同)所以实际温度只要把这个通道的信号除以10或者100就可以了。

用模拟量:变送出4-20MA

网友L:
AI模块可以直接接PT100,不过需要两个通道,然后在硬件组态里量程选择为PT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