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PLC控制变频器的工作频率问题,

楼主(2009-02-18):
有八种信号,每次传感器信号来时改变一次频率,

第1次:5HZ

第2次:10HZ

第4次:5HZ

第5次:15HZ

第6次:5HZ

第7次:20HZ

第8次:5HZ

能用什么功能指令简单实现?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希望高手来指点 谢!

网友B:
用几个传感器?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简单的可以用多段速。

网友C:
plc 应该有485通信吧,接线少,编程简单,传感器来信号时修改发送数据即可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只要在PLC中编程就可以了,PLC输出组合进变频器只要3个输出点就有8种组合

网友E:
做好的  还是   通讯  虽然 技术上有点难度  但是 只要运行正常就不回有什么问题, 不 过一般的 用plc指定频率运行也可以,  还 可以直接有变频器的 多段速控制,节约plc,\

最主要的是要看你用在什么行业,有很多种控制方法,  有事情可以联系我   QQ865532107     邮箱liuwusheng123@126.com

网友F:
你可以使用变频器远程控制器,可以调节任何你需要的转速或频率

郑州天宏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15903619736

网友G:
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H:
用BCD码控制!!4条线解决问题。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所说的信号是模拟量信号还是开关量信号,只要在PLC中编程就可以了,PLC输出组合进变频器只要3个输出点就有8种组合

就是想这样控制的,但不知道具体怎么用好,想用INCP指令是否可以?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热情回答

网友I:
开关量控制经济,通讯控制可调节范围广。如上面你说的可以用开关量控制

网友J:
可以用开关量控制,用PLC的三个输出点,8段速,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K:
用模拟量控制您的输出频率,这样的优点为: 编程简单,调试方便,查看PLC是否输出只要拿万用表就可以直接查看到.

用通讯的方式来弄:优点是便宜,接线方便.但是调试时间常,程序写起来相对麻烦.

看您自己怎么选择了/  如果是上海的可以电话里边交流.13641741668    QQ:181673291

网友L:
用传感器来作为PLC的输入信号,控制PLC的输出,可以组成多种运行频率。

网友M:
用传感器信号作为PLC的输入,PLC的输出控制变频器,变频器都有多段速控制接口的,就可以组成多种运行频率。

楼主:
已经用多段速解决了,但如果是12种频率呢?是不是应该用到什么功能指令?

第1次:5HZ

第2次:10HZ

第4次:5HZ

第5次:15HZ

第6次:5HZ

第7次:20HZ

第8次:5HZ

第9种:25HZ

第10种:5HZ

第11种:30HZ

第12种:5HZ

网友N(2009-04-02):
我现在是用的是FX2N与富士G11变频器通讯,能写入频率和控制运行,读取的频率是我的设定频率,不是频率器的输出频率,变频器频率输出代码没错。这是什么原因,我的QQ592423370

网友O:
用传感器来作为PLC的输入信号,控制PLC的输出,可以组N种运行频率。

网友O:
thatis19     你读取的地址和数据格式问题

网友P:
引用 楼主:

已经用多段速解决了,但如果是12种频率呢?是不是应该用到什么功能指令?

第1次:5HZ

第2次:10HZ

第4次:5HZ

第5次:15HZ

第6次:5HZ

第7次:20HZ

第8次:5HZ

第9种:25HZ

第10种:5HZ

第11种:30HZ

第12种:5HZ

你所述的12种速度,实际上是6种速度:5Hz、10Hz、15Hz、20Hz、25Hz、30Hz,仍然可以用多段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