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怎么做速度控制?

楼主(2009-02-18):
我以前没用伺服做过速度控制,前两天用富士伺服做了一个实验:把控制模式参数设成速度控制,驱动器的数字I/O没做任何连接,在使能状态下输入模拟电压,但电机却动也不动.认真看了一下参数表,好像没什么问题,不知何故?

网友A:
你有没有给正转或是反转启动信号,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楼主:
是不是FWD和REV信号?我记得说明书上伺服速度控制模式时是用模拟电压的极性来做方向信号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