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天车大车运行控制是否可以打反车,其后果如何?

楼主(2009-02-19):
普通天车大车运行时经常通过打反车来控制天车的停止,采用变频控制后不知道是否可以打反车,或者在低速情况下打反向来控制停车?

如果大车未完全停止就打反向其后果如何?对变频器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和开汽车差不多,开到位置时,减速(降低频率),过了,就反向回来,不到,就再开,(低频状态)。

变频器有反转控制端子。

楼主:
但是普通吊车打反向时,大车立即制动,但是变频吊车打反向时,其反应速度没有普通吊车快。司机操作时要求速度快,这就存在矛盾,有时靠司机稳钩就比较麻烦。

网友B:
呵呵  这个 比较麻烦  必须加制动单元 ,和制动电阻,这样能 很好的  把一部份电压给消耗点, 要不 变频器吃不肖,  很容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C:
同意3楼说法,加制动电阻就不用打反车了,或干脆采用其他方式制动。

楼主:
制动单元已经加了,打反车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1.有些变频器有

直流能耗制动功能

2.加机械抱闸刹车

请多指教

网友E(2011-09-10):
外加制动单元

机械抱闸

网友F(2012-02-06):
长沙三占路过。。。

网友G:
使用停车功能去 停 的话可以配合刹车电阻;直流制动;机械抱闸。但是反转停的话就只有刹车电阻支持你。你说怎么好?

大部分变频器在正转切换到反转的时候是不经过直流制动的。有的变频有抱闸信号的话这个信号在0速阶段也有可能不抱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