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标准控制程序参数组21.10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2-19):
该参数:

21.10      ZERO SPEED DELAY

给零速延时功能,定义延时时间范围:0-60秒

请问该参数如何设置?

对系统有何影响?

网友A:
No zero speed delay

the drive receives a stop command and decelerates along a ramp. when the motor actual speed falls below an internal limit(called zero speed), the speed controller is seitched off. the inverter modulation is stopped and the motor coasts to standstill.

with zero speed delay

the drive receives a stop command and decelerates along a ramp. when the actual motor speed falls below an internal limit(called zero speed), the zero speed delay function activates. during the delay the functions keeps the speed controller live: the inverter modulates, motor is magnetised and the drive is ready for a quick restart.

网友B:
手册我这有中文的,主要还是在实际应用上的设置该如何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