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备是单相220V,在美国能不能取3相220V中的两相作为电源用线呢?

楼主(2009-02-19):
我的设备是单相220V,在美国能不能取3相220V中的两相作为电源用线呢?跪求帮助

楼主:
以前有一台机子在美国参展过,当时设备的配电就是单相220V,也用起来了,不过是展会的工作人员接线的,我想当时电源是不是接在两相火线上的??不知道谁的设备在美国用过的.

楼主:
各位大虾们回救命呀!!!!!!!!

网友A:
关键是设备可否用在60HZ的环境中,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的,但里面的元器件要求支持60HZ的。我们公司的设备有出口到这些国家就这样做的

网友C:
我也认为电压能用,但要注意频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但里面的元器件要求支持60HZ的。我们公司的设备有出口到这些国家就这样做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的元器件可以用在60HZ的,主要是不想作变压器,一方面变压器要花钱买,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变压器作好后我们不知道是好是坏,如果是坏的,在国外就更麻烦了,运了个过去要好几千块钱,

楼主:
我的客户也比较担心变压器坏了,是不是就不能工作,

网友E:
美国的电源相电压是110v,换算成线电压是210v,如果你的设备内部是开关电源,应该没有问题,频率也没有问题,但你的设备接地有可能出现问题,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安全的国家,重视得有点疯狂,如果这样接,一定要取得他们的同意,否则,万一出了问题,麻烦就大了。如果是给电机供电,60hz的频率会导致你的设备转速比原来快1。2倍左右,你要看能否承受的了

网友F:
没有问题,放心大胆的用,我们的美国进口设备都是取3相220任意两相作控制电源的

网友G:
我告诉你可以这样用,我们曾经在一个台资厂施工他们厂就是三相五线制,线电压ac220v,我们电钻接两根火线就这样使用啊!

网友E:
在中国用美国的东西没有事,因为你是用户,而且缺乏监管;但楼主好像是去美国参加展会,要把自己的设备运转起来,要演示,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样接线一定要取得美方许可,或看看其他客户是怎么做的,美国人做事很认真,出了问题绝对没有蒙混和私了一说。他们做事情很认真,很古板,很严肃。我给你打个比方,美国街头的健身设备(就是类似我们街头的全民健身器材),我曾经观察过,每天有两个人要去检查每一个螺钉和设备运转,一个检查,一个记录。还有停车,我曾经也观察过,有个地方仅允许停10分钟,我很好奇,有一天我就在那里观察,结果每隔10-12分钟,警察就过来记一下车号,然后再离开,下次过来,如果这辆车还停在这里,就贴罚单,很认真。所以,如果一般想在这里多停一会儿,基本上就是每隔10分钟,就把车开出去遛一圈,或者再换个停车位

网友H:
没有问题,放心大胆的用

网友I:
我的配电系统是单相220的,零线接地了  那还能用3相220来供电吗?

网友E:
千万不能用,一通电就会短路;如果勉强想用,必须把内部的零线接地拆除,如果零线和外壳接了,也必须拆除(我担心的安全事故就在这里),让他悬浮起来,而且要检查后级电路是否是隔离的,如果不是隔离的,还要看后级电路有没有可能把“零线”这根线接地了。你在家里也可以用变压器模拟一下美国的电源结构

网友J:
美国的频率是60HZ,相电压110V,线电压208V,接线电压可以,但要保证设备的N不接地,否则不安全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设备可否用在60HZ的环境中,电压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L:
我印象中我以前公司有台设备出口至美国,在厂调试时是按照我们的工频电源调试的,后来得知美国的电压与我们不同,于是加了一个变压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M:
可以的,你的设备能运行在60HZ就可以的.

网友N:
电压到是好弄,只是频率就有些麻烦了

网友O:
只是频率就有些麻烦了,但要保证设备的N不接地,否则不安全

网友P:
能用与否,看你设计的 220V 电源是如何让接入的 是否为 L N 方式

网友Q:
你有两个问题需要想明白 1.  220V是电压差     2. 供电系统的接地问题

网友R(2009-09-04):
这里是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和销售各种变频电源和岸电电源,主要的作用是利用国
内的电网电压模拟国外的电网电压,为企业进口设备 ,出口检测提供优质的电源,正弦波输出,专业厂家
,有意的可以电话联系 0512-69176280 刘先生
传真0512-69176275

网友R(2009-10-14):
也可以用国外的电源环境模拟国内电源环境、

网友S(2009-12-16):
全部是经验之谈,有没有人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一下

网友R:
变频电源是提供不通用电环境的电源设备,它可以做为一个供电电源来用,正弦波输出,输入端的电压和频率都可以用一定的波动范围,输出端可以调节,电压0-300V,频率可以设定45-70,当然也可以定制,范围可以扩大。而且变频电源有个特点,就是可以使输出端的电压和频率稳定,就是具有一定的稳压稳频的功能。
中频电源的400HZ的电源,如果有定制要求我们可以做到800HZ。
沃森电源生产和销售各种型号和功率的变频电源,中频电源,岸电电源,联系电话0531-88749601-807 15063351890 刘先生。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worldtwins.html

网友T:
1)你的设备,达到安全用电要求,2)对电源的 频率 波形 无要求,可以接于三相的220V使用。

如果你的设备上用220V直接启动电机就不可以使用了,因 频率 波形 都不符合要求。

你最好是把电气原理图传上来帮你分析,给你个安全答案。

网友U(2012-06-02):
对:传奇1978关于美国的频率是60HZ,相电压110V,线电压208V,接线电压可以,但要保证设备的N不接地,否则不安全 内容的回复:

同意你的意见。频率可以的话绝对没有问题。不是经验而是已这样用过

网友V(2019-09-29):
美国家庭供电与工业供电是两个供电系统。家庭供电是两相,相位是180度,有零线。进入家庭是三线,2根火线,1根零线,2根火线很粗,零线很细。家庭配电箱加一地线,即两相4线。单相110V,实测120V,两相220V(因为相位差180度),实测240V。小容量电器用110V,大容量电器用220V。即大容量电器是没有零线的。一般会展是家庭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