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差点送命!!!!

楼主(2009-02-19):
真是好险啊!昨天换一空开,100A的,通知运行电工在一楼的低压配电室停电,我的工作地点在三楼,换好以后,将35平方的电源线压接好就让他们送上了电,这时我发现一根进线有松动,就毫不犹豫的用螺丝刀拧紧,而且还抓着导电部分,天哪!我突然想起来已经带电了!后怕!幸亏穿着绝缘鞋,要不然,即使有人救也要到一楼停电去,恐怕时间已来不及了!电工朋友们,引以为戒吧,常在河边走啊.......

网友A:
安全第一呀!

干电工,一要:干活不要着急

二要:在干前要先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B: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不能忘,如楼上朋友所说,一急就易出问题。

网友C:
胆大心细

网友D:
电工做事是千万不要着急,看仔细想仔细后再做也不迟!

网友E:
不管是有电没电,随时注意手不要碰触触金属导电部分。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F:
你胆真够大的,,,,我就是确认没有电了,,也从来不抓电线的裸露部分!!!

网友G:
最怕工作时分神,尤其是2个电工边聊天边作业,呵呵。我遇到过N次了,一次是5个电工在休息室聊天,有人送来一个三相手持砂轮机要我试试好坏,我手拿砂轮机,另一个电工接线,结果把其中一个相线和接地线接错了,我两手是紧握砂轮机把的(金属壳),开关打开,发现缺相!!!然后就是.........

网友G:
这次事件倒是得到一个发现---旅游鞋是绝缘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有电没电,随时注意手不要碰触触金属导电部分。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I:
教训啊,送电之前一定要检查所有工作做完了没有,确定后才能送电。另:最好有监护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不能忘,如楼上朋友所说,一急就易出问题。

网友K:
工作要细心。

网友L:
这种事能有这次但永世不要有下一次.

网友M:
千万不能急,急就易出问题

网友N:
常在河边走哪儿能不湿鞋?

网友O:
教训啊!第一,穿好合格的绝缘鞋才能作业,这是必须记住的;第二,记住挂上“有人操作,禁止合闸”牌;第三,在配电室内操作,还是应该填写操作票,而且至少有2人实施作业,一人操作,一人监督;第四,所有相线要挂接好接地线,只有全部操作正确完成后,才能拆除,以防意外。

网友O:
我公司一次事故,由于线路切断控制的接触器动作不可靠,其NC辅助触点已经闭合,接通了其后的电源断开指示灯线路,绿色指示灯亮起标明主线路已经断电,而实际同一个接触器的主触点并未完全分开,主线路仍有残压,操作者和监视者均为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人观察此刻电压表示数,现场有人误触线路,导致被电击,随后从高出坠落,几乎丧命。当时未挂接接地线,残压未能导致主线路保护性动作,酿成惨剧

网友P:
血的教训,我公司三年来已有三个电工发生事故,最惨的那个爬上梯子修起重机,叫工人把空气开关关掉,可工人关错了开关,触电摔下当场死亡,惨哪!!!!

网友Q:
什么事都要按规定来啊!这么搞肯定出事。

网友R:
晕,我都是把螺丝刀的铁棍部位裹上绝缘胶带,只让它露一个头!!

网友S:
安全第一啊,一定要谨慎, 带电作业不能单独在场,几个人围在一起也不好,容易分神

网友T:
   是啊   我有几次 拆螺丝   结果拆错了 造成相间短路   改锥烧断不说   还 打眼    教训  我是深深记下了

网友U:
你违反了操作规程中的那一条啦?

网友V:
电工出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关键是人能做的好的,或者说能做到的,你都做好了,做到了吗!我们把人为的都做到位了,我想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事故的发生。

网友W:
引用 网友O:
教训啊!第一,穿好合格的绝缘鞋才能作业,这是必须记住的;第二,记住挂上“有人操作,禁止合闸”牌;第三,在配电室内操作,还是应该填写操作票,而且至少有2人实施作业,一人操作,一人监督;第四,所有相线要挂接好接地线,只有全部操作正确完成后,才能拆除,以防意外。

安全第一

网友X:
血的教训

网友Y: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不能忘

网友Z:
我也有一次教训啊。电柜里有一电缆要撤掉,我拉下断路器后,直按开始用螺丝刀拧螺丝卸线,当拆卸到W相时,突然感到麻了一下,拿电笔一验,啊!还有电哪。

拆下断路器,才发现原来有一相已粘连了。教训啊,在拉下电闸后,最好用电笔再确认一下,以防万一呀。

网友AA:
工作时要牢记电气操作规范化。生命只有一次。不可能重来。多保重自已。

网友AB:
叫工人把空气开关关掉,可工人关错了开关

网友AC:
一定牢牢记住安全操作规程啊!莫拿生命当儿戏。

网友AD:
做电工的有时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小心为好,生命第一哦..

网友AE:
电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切记切记

网友O:
几个人围在一起也不好,容易分神----人多了反而没有人集中注意力工作,工厂里常说的“鸡多不下蛋,人多瞎胡乱”就是指的这种情况。这是典型的管理不力,纪律涣散!

网友AF:
带电操作做好安措,高压也可以的.不过要有派司的哦.

网友AG:
这是一种不该犯的低级错误,好在防护用品到位,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忘记!

网友AH:
典型的有章不循事例。另外,没有作业任务的验收和确认也是重要隐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不能忘

说的有道理,值得借鉴!

网友AI:
安全第一呀

网友AJ:
我以前听一个老师父在电厂里有我讲过,电工的规则都是用血的教训写起来的,大家一定要紧记啊

网友AK:
好好学习安全操作规程,这里的情况就是没有遵守技术措施!!!

网友AL: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有无电都视为带电.牢记电工操作规程.

网友AM:
一个好的习惯会救你,否则反之

网友AN:
说的有道理,值得借鉴!

网友AO:
安全第一啊,一定要谨慎,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有无电都视为带电.大家一定要紧记啊

网友AP:
这是我们这行最大的一个安全问题!

网友AQ: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有电没电,随时注意手不要碰触触金属导电部分。养成好的习惯。

你为何不用尖嘴钳?看来没被电过。

网友AR:
生命重于泰山啊!朋友们!!!!!

网友AS:
哥们儿。你福大命大。一定大福大贵了。

网友AT:
安全第一呀,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马虎不得啊!

网友AU:
要养成操作前验电的习惯。

网友AV: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安全第一千万不能忘记!

网友AV:
一停、二看、三工作。这是原则,安全第一呀! 牢记电工操作规程.

网友AW:
没电当有电的干活        小心吧

网友AX:
电工 这个行业决定了你在工作中一定要细心

注意安全啊

网友AY:
要专心,要细心,要按规程。

网友AZ:
 干电工 一定要细心

网友BA:
   下次我一定在工具金属部分缠上绝缘胶带

网友BB:
谢谢这位哥哥了!值得借鉴!

网友BC:
在这里的都是玩电的,记住安全第一

网友BD:
严格遵守安全规程,保生命财产安全

网友T:
小心使的万年船    光听别人的 也不行啊

小心小心再小心    千万不能先麻烦

网友BE:
干这种活,命是自己的,宁愿自己费点事,也不要把关乎自己性命的事情交给别人。遇到这种自己看不见的地方,第一先将线路拆下,不要让人能够轻易的送电,派人看护,第二坚持自己断电,自己送电,在工作时安排人监护,同时做好交代,万一发生触电,应该断开哪一个开关

网友BF:
在停电工作时,开关一定要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空气开关没有明显的断开点.所以空开打下后,不能确定有没有电,另外在工作时一定要用测电笔测要工作的地方有没有电,既使没有电,也要等同有电工作.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网友BG:
电工一定要牢记安全守则

网友BH:
生命宝贵   安全第一              不知道怎么搞得干了这么多年胆子是越来越小了

网友BI(2009-03-21):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呀!

干电工,一要:干活不要着急

二要:在干前要先做好保护措施

网友BJ:
一要:干活不要着急 二要:在干前要先做好保护措施 自己的防护措施也要弄好

网友BK:
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安全第一。

网友BL:
引用 网友AL: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有无电都视为带电.牢记电工操作规程.

网友BM:
一不伤害自己 二不伤害他人 三不被他人伤害;

网友BN:
      最好是养成不管带电不带电都当带电操作........

网友BJ:
什么事都要按规定来啊!这么搞肯定出事

网友BO(2009-04-29):
一停、二看、三工作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有无电都视为带电.牢记电工操作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