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S7 200将编码器的脉冲转换为转速

楼主(2009-02-19):
请教如何用S7 200将2个编码器的高速脉冲转换为转速?

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转速V=脉冲个数X脉冲当量 /   时间

脉冲当量就是单个脉冲对应相应物理长度或者角度.

网友B:
M/T,PC=CV 中断然后运算

网友C:
 你在北京吗?我可与一起你当面做好这个事情。张,xiaohaiyue888@163.com

楼主:
你好!我在山东呀!感谢上面几位朋友的回复,只是还是不清楚!

网友D:
这个的用高速计数,你可以吧编码器接到plc上,再把编码器转一圈看看高速计数器记了几次数再用数据计算加减乘除之类的指令计算一下不就行了吗。这是个比较笨的方法不知道行不行的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见笑了。

楼主:
你好!你这样可能太滞后了!因为我需要实时的转速!欧姆龙的PLC就用专用的指令将高速脉冲转换为转速!

网友E:
使用定时中断,然后:转速V=脉冲个数X脉冲当量 / 时间

网友C:
欧姆龙的指令再专用也要先计算脉冲数,再算出转速,正好我也做这个工作,可是没地方实践一下,

网友F:
假设编码器是100脉冲。每圈有一个Z相信号。PLC不使用4X。

那么确定一个一分钟的定时,在一分钟内能数到多少个Z脉冲,那就是有多少RPM了。

进一步。在一分钟内,能数到多少个A相的脉冲。那么转速就是脉冲数量的(1/100)RPM了。

再进一步。在1秒钟的100分之一内能数到多少个Z相的脉冲。那么转速就是脉冲数的6000倍了。

又再进一步。在t内得到n个脉冲。那么转速就是你要的结果了。自己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