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cs800如何通过PLC程序来控制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楼主(2009-02-19):
现在工艺要求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是要根据速度变化的,不知道如何实现?

网友A:
你好,我司是一家专业的变频器销售、维修、服务商,
看下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根据变频器参数来实现
如有需要可以电话来询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不过好像是不行的。这个只能是变频器面板上设定。最好还是不要从加减速时间下手。还是从程序内部做一个方程式来完成这个变化的要求吧。

网友C(2009-03-24):
可以在程序内部做一下,当给定速度发生变化时可以做个延时逐渐递增或递减再给出去。

网友D:
应该是SAK2.5/EN
这有个公司 他们是魏德米勒 施耐德 欧姆龙 ABB 西门子 一级代理商,价格优势明显,质量有保证,有大量库存,供货期短。查询
手机:13439145832 电话/传真:010-80115555转759711

网友E:
做过程序,用模拟量控制或则通讯控制

网友F:
通过总线已经搞清楚了,很简单,设置几个参数就可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