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CP5613 A2可以用在win2000系统下吗?

楼主(2009-02-19):
CP5613 A2可以用在win2000系统下吗?

网友A(2009-03-25):
是PCI的版本吧!如果是,可以用的。

网友A:
CP5613和CP5613 A2有什么不同?
组态注意事项:
CP5613 A2支持CP5613的所有功能。它们之间的主要的区别在于CP 5613 A2:
支持PCI标准V2.2
可在PCI-X槽中运行
需要SIMATIC NET的V6.2版本
可在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和Windows XP Professional下运行

网友B(2011-08-13):
CP5613A2通讯卡,驱动安装好后,通讯提示系统参数设置错误,请教高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