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绕组电机接错绕组的请教各位。

楼主(2009-02-19):
我们说明低速接线绕组是a,b,c ,高速为x,y ,z

如上图表示 正常情况下是km1吸合后电机低速,km3吸合后km2吸合后电机高速,km1和km3互锁

今天我们电工接错柜内到电机的线,就是低速和高速接反了,导致km1和km2出线在高速端x,y,z,km3在低速端a,b,c

结果我们程序切换为高速的时候是,a,b,c得电,x,y,z短路,结果空开跳掉,

请问是因为短路跳空开还是电流过大跳?因为当时电机很热,(有可能是制动器起动的慢了)

我认为短路,但是有人认为这样接也没有问题,只是电流过大。因为好像运行了2,3秒才跳。

当时我们还没有发现问题,以为空开坏了,(因为过了好久才能合上空开,之间都合不上,是错觉还是奇怪,也希望大家分析)

于是我们就切换低速运行,因为接反,所以实际是高速x,y,z得电,a,b,c没有短起来。

因为我们电机自带的制动器是接在RST用380v转220v,突然电机冒烟就是整流模块烧了

我怀疑是接反这样接导致电流过大。

但是有人说是电机有次失速时候导致发电,反馈到rst端导致烧坏。请大家帮忙分析,感激。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帮忙下,我这个贴修改了一次,希望大家帮忙分析

希望一起交流,我qq441536315

网友A:
T=9550X  P/n

n=60f/p

高速直接启动,电机堵转,堵转转矩为电机承受的最大转矩。为什么这时电机会堵转呢

   T=9550X P/n

我们知道,三角变双星形的方式电机输出功率大小是差不多的,星形时极数减少转速变快,P功率不变,启动转矩下降,电机的电能不能转化为机械能输出,导致电流急剧上升,P=UI,电压一定,电流为电机的极限电流。长时间堵转电机会烧掉~!由于热元件反应要有一段时间,而空开跳开是瞬间的。跳开合不上,这极有可能是空开中的双金属片处于温控将要自动关断临界状态时关了电器,双金属片还未恢复常温,你马上推闸,因为此时空开是关断锁定状态,当然推不上去。空开选的可能有些小。

另外:

电机空开跳开,我们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去检测电机是否绕组短路,接地等故障。

双速电机启动过程应严格先低速再切高速。

高速x,y,z得电,a,b,c没有短起来的话电机是不转的。

由于接触器以及按钮互锁,低速时a,b,c得电,x,y,z短路,也就是KM1和KM2同时工作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假如控制线接错,a,b,c得电,x,y,z短路,也就是电源线直接短路,空开跳,但电机是不会热的。因为KM2直接把电机给短路了。

PS:

电机自带的制动器是接在RST用380v转220v,突然电机冒烟就是整流模块烧了。电机有次失速时候导致发电,反馈到rst端导致烧坏。

双速电机再生制动:再生制动只会把约百分之三十的动能通过电机转变成电能还给电网,这个电能经过整流逆变回路反馈到母线,经阻容回路吸收。你们用的是这种制动方式么?(突然电机冒烟就是整流模块烧了)

楼主:
不确定,楼上Ps后的内容,我们不是再生制动,是又一次电机跳空开,导致重物下坠,我怀疑这样导致发电烧毁或者是其他缘故

网友A:
你们是什么制动?。。

楼主: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高速xyz得电,低速a,b,c短起来电机能够转
还有就是我接错是x,y,z接错到a,b,c
实际就是实际低速的时候a,b,c得电,告诉x,y,z短起来

网友B:
楼主没把问题整明白

网友C:
一次电机跳空开,导致重物下坠.双速电机再生制动电机转变成电能还给电网

网友A:
当变速多极电动机从高速档调到低速档或者停车时,旋转磁场转速突然减小,而转子具有惯性,转速尚未下降时,重物下滑导致转子转速大于同步转速,电机就转换成发电机出现回馈制动,同时你们如果采取的是能耗制动的话,电机所发的电会经直流装置反馈到电网。

网友D:
双速电机接线只要将KM1与KM3 互锁就行了为什么要家一个KM2呢!!?

要搞明白双速电机与电机的降压启动两种概念!!!!!!

把KM2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的估计没接触过双速电机,

双速电机用Y/Y,这是双绕组双线圈,

也有Y/△切换的,这种不同与星三角降压,因为这种变极了。

不管怎样,KM2应先于KM3吸合,这就是所谓先变极再通电,不然线圈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很容易把开关顶翻,

其他的快慢切换不是问题。就是怕快慢切换时方向反向产生很大的回馈制动电流,因此需要在初次通电时,

先通慢速,三根线不管怎么接,有可能接到快速挡上也有可能接到慢速挡上,若电机转动,则这个接线端是慢速挡的,若不转动,那就是快速挡的了,

再调快速的方向,保持快慢方向一致。

网友F(2010-05-22):
你现在就等于三角形接法时,(人为地把)电机绕组相间短路了,肯定要跳空开!

网友F:
我讲的是电机绕组间的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