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系统不能回参考点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19):
各位前辈请帮帮忙,有一台西门子802D系统的重型数控车床,当Z轴回参考点时总是报“参考点标志位未建立”是怎么回事,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啊?

网友A:
Z轴回参考点时总是报“参考点标志位未建立”-----是不是Z轴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无法输出Z0脉冲?

网友B:
回参考点是的倍率是多少```可以选择提高些速度回参考点``

和编码器没有关系``和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Z轴回参考点时总是报“参考点标志位未建立”-----是不是Z轴伺服电机编码器故障,无法输出Z0脉冲?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我的这机床Z轴是带光栅尺的,应该和Z轴伺服电机编码器没有多大关系吧。现在我在想是不是光栅尺那块没有发出零脉冲,还是没有接收到。

楼主:
对:柒柒 关于

回参考点是的倍率是多少```可以选择提高些速度回参考点``

和编码器没有关系``和参数有关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帮助。在机床数据中我也改变过找零脉冲的速度和找参考点的速度,以及其他相关的数据。但是机床还是找不着参考点。还能从其他的方面找找原因吗?谢谢

网友C(2009-04-18):
应该是光栅尺脏或动尺和静尺之间的相对位置距离引起的

网友D:
你清洗一下光栅尺,可能光栅尺被弄脏了.

网友E:
不晓得你是设置是手动回零,还是自动回零.因为两者导致原因不一样

网友F(2009-06-04):
Z轴改成半闭环,如果OK那就是光栅系统出了问题,如果问题还是依旧,就要好好看看Z轴的参数设置如何。

很少有用802D组成全闭环的,老兄你倒是蛮有个性

网友G:
你的回零带撞块吗,如果有,走到哪一步,反向没有,如果没有就是撞块问题,如果已反向,那就是光栅零点没有找到

网友H:
参考点的参数已经设置正确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报警  而且你是绝对位置  即使没有档块也不会出现这个报警吧    那样就出现超程了    应该是那个绝对位置的原点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