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故障

楼主(2009-02-19):
一电容式差压变送器(0-10KPa),输出4-20mA,在试验的时候发现,当差压比较小的时候(低于100mmWG),一点反应也没有,电流一直为4mA,超过100mmWG时,电流就突然有了输出,但是总是比标准值小点,不知是何原因,好象是低压侧有什么东西在里面形成了压力,管道内通的是空气.请大家讨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直接写水柱不就完了吗?搞了个看不懂的单位

网友B:
零点漂移了。

把零点调回去,然后把量程标定好就OK了。还有我记得电容式是零点和量程互相影响的,好久不用了,你要参考说明书的。

网友C:
如果低压侧阻塞的话,高压侧不加压时,电流输出不是4ma了。

网友D:
1、重新把量程标定一下。

2、调整一下灵敏度,调整一下小信号切除值。

网友E:
mmWG,这是个啥单位----毫米水柱,一种压力单位,每10000mmWG相当于1bar。

网友F:
完全同意楼上建议~~~~~~~~~~~~~~~~~

网友G:
完全同意7楼上建议......

网友H:
赞同三楼那位的意见..你先调零位后...再调量程  直到电流为4Ha再看看...

网友I:
同意7楼的主意,可能是小信号切除啦

网友J:
小差压时没有信号,查查是否有小信号切除。

输出小于标准值,重新校零点和量程。

网友K:
本人对压力、差压比较熟,在现场经验,有产品制造经验。可以联系我:13820970068

网友L:
赞同三楼那位的意见..你先调零位后...再调量程 直到电流为4mA

网友M:
调零位,调量程---手调或通过手操器调

网友N:
同意楼上,先调零点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