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送电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02-19):
因为外部接线错误,PLC送电后不能工作,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了,拆下来后,单独接电源也不可以,检测保险也没有烧,会是哪里出问题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估计是有外部短路或者过流,引起电源电路损坏。可电话交流13564387072,qq:79074219

网友B:
电源损坏。虽然保险没烧,但是别的元件有可能击穿损坏,不知道你是用的哪种PLC?

网友C:
估计是PLC电源损坏

网友D:
曾遇到过因电容炸了而造成PLC电源损坏!

网友E: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plc,什么样的电源,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我用的是PLC是三菱FX2N的,查了一下,有个稳压管烧了,还有一个黑色的块,在前面的,黑色的,是不是什么集成块?大约三四厘米,高两厘米左右的,

网友F:
有图没啊?

上个图分析分析

网友G:
估计电源块烧了!!!!!!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I:
有时间寄过来看看。我这可以修的。。

网友J:
              电源部分故障。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已经拆出来了,是电源,但是在哪能买到呢?

网友K:
买是买不到的,你可以:

1、修

2、换,就是不用PLC带的开关电源板,用MINWEI的开关电源接上线就可以了

网友L:
最好使用质量较好的开关电源代换,注意输出电压与原电压尽量接近。

网友M:
换电源板得考虑安装尺寸和固定方式,可靠性也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