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S和GGD的配电柜有什么尺寸及性能区别

楼主(2009-02-20):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

适用范围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适用于变电站、发电厂、厂矿企业等电力用户的交流50Hz,额定工作电压380V,额定工用电流1000A-3150A的配电系统,做为动力、照明及发配电设备的电能转换、分配与控制之用。
  结构特征

GGD型交流低压配电柜的柜体采用通用柜的形式,构架用8MF冷变型钢局部焊接组装而成,构架零件及专用配套零件由钢定点生产厂配套供货,以保证柜体的精度和质量。

GGD柜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柜体运行中的散热部题。在柜体上下两端均有不同数量的散热槽孔,当柜内电器元件发热后,热量上升,通过上端槽孔排出,而冷风不断地由下端槽孔口补充进柜,使密封的柜体自下而上级成一个自然通风道,达到散热的目的。

GGD柜按照现代工业产品造型设计的要求,采用黄金分割比的方法设计柜体外形和各部分的分割尺。使整柜美观大方,面目一新。

柜门用转轴式活动铰链与构架相连,安装、拆卸方便。门的拆边外均嵌有一根山型橡塑条,关门时门与构架之间的嵌条有一定的压缩行程,能防止门与柜体直接碰撞,也提高了门的防护等级。

装有电器元件的仪表门用多股软铜线与构架相连。柜内的安装件与构架间用漆螺钉连接,整柜构成完整的接地保护电路。

柜体面漆选用聚脂桔形烘漆。附着力强,质感好,整柜呈亚光色调,避免了眩目效应,组给值班人员创造了较舒适的视觉环境。

柜体的项盖在需要时可拆除,便于现场主母线的装配和调整,柜顶的四角装有吊环用于起吊和装运

柜体的防护等级为IP30,用记也可根据和环境的要求在IP20~IP40之间选择。
G:交流低压配电柜 G:电器元件固定安装、固定接线 D:电力用柜
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

用途及适用范围

  GCS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适用于三相交流频率为50(60)HZ,额定工作电压为380(660)V,额定电流为4000A及以下的电力网络中的受电、馈电、电动机集中控制,无功功率补偿等使用的低压成套配电设备,可广泛用于发电厂、石油、化工、纺织等行业以及高层建筑的配电系统。

结构特点

主构架设计为全组装式和部分(侧柜和横梁)焊接式两种结构形式以适应用户不同的需要。

各功能室相互隔离,如功能单元室、母线室、电缆室,各室的作用相对独立,互不影响。

水平主母线采用柜后平置排列方式,以增强母线额定峰值耐受电流的能力。

每个抽屉为一个独立功能单元,抽屉分1/2单元、1单元、3/2单元、2单元、3单元等五个尺寸系列。

每台开关柜内最多可以配置11个1单元抽屉或22个1/2单元抽屉。

抽屉具有合、分、试验、隔离抽出等五个位置,并有明显标志。

抽屉设有机械联锁装置和紧急解锁装置。

GGD、GCS都是原电力部系统(森源公司)组织统一设计的产品,GGD是80年代后期向全国各生产厂有偿转让并生产,GCS是90年代中期向全国各生产厂有偿转让(10万转让费)并生产。GGD是固定式低压开关柜,主要用在配电系统(PC功能)或一般不太重要的控制系统,GCS是抽屉式开关柜(仿ABB的MNS柜),可用在配电或马达控制中心系统(PC、MCC),功能比较齐全。

网友(2009-04-29):
学习了,但是希望还要详细一点!

网友A(2010-07-07):
大型成套装置用标准柜体看上去比较好看。

网友B(2011-11-20):
有一难题请各位同道指点,有一台中央空调,电机功率230KW,模块控制Y△起动。当在Y型起动向△型运行的交换瞬间自动总漏电开关跳闸。余无异常,何故?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