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步高电磁炉报E0故障

楼主(2009-02-20):
大家是否有修电磁炉的,我这里有一台步步高电磁炉,质量有点低劣,开机后就报E0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这里有些故障代码的资料  你自己找找吧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万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100W灯 E0 断路开路(主传感器坏)
400W灯 E5 短路(主传感器坏)
800W灯 E3 高压保护
1200W灯 E4 低压保护
1500W灯 E2 IGBT超温
1900W灯 E6 锅下超

格兰士电磁炉代码表
A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A-X(X)P1)
E-0 或15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低造成电机转速过慢或电机风叶脱落
E-1 或30分钟定时灯闪亮 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电机转速过快或电机卡转;
E-2 或45分钟定时灯闪亮 机器内部散热器温度过高或温控器插座脱落;
E-3 或60分钟定时灯闪亮 热敏电阻开路或损坏或是连接线脱落。
B方案的故障代码汇总(原方案CXXB-IMP1、CXXB-HYP1)
E1 IGBT高压保护 一般不出现。
E2 无锅 锅具位置放置不正或者锅底面积过小。(较多出现,有时会误报警。如果短暂报E2很快恢复加热可以认为正常)。
E3 热敏电阻传感器断路
E4 电源电压过压/欠压 即超过限定最高最低工作电压。
E5 整机过流 超出设定电流值。
E6 热敏电阻传感器短路
E7 风扇供电故障。
E8 干烧或者锅体超温保护(超260度)
II型电磁炉故障代码表(CXXA-X(X)P1II) “○”表示灭,“●”表示亮。
15分钟灯 30分钟灯 45分钟灯 60分钟灯 数码显示 故障原因
●     ●      ●     ●     E0   硬件故障
●      ○     ○    ○    E1    IGBT超温
○      ●     ○    ○    E2   电源过压
●     ●      ○     ○    E3   电源欠压
○     ○      ●     ○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      ○     ●     ○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      ●     ●    ○    E6    炉面超温
●     ●      ●    ○     E7   IGBT传感器开路
○      ○      ○     ●    E8  IGBT传感器短路
故障代码 HYP1\HNP1\HVP1\IMP1\JMP1系列(II型板) X1YP3\X8VP3\X6BP3系列
E0 电路故障 电路故障
E1 IGBT超温 无锅或锅具材料不合适
E2 电源电压过高 电源电压过高(250V)
E3 电源电压过低 电源电压过低(180V)
E4 炉面传感器开路 炉面传感器开路
E5 炉面传感器短路 炉面传感器短路
E6 炉面超温 炉面超温
E7 IGBT传感器开路 IGBT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IGBT传感器短路
E9 电路故障 IGBT超温
格兰士C20--H8B故障代码[深丰电子技术网]
作者:shenfeng 来源:深丰电子 录入:shenfeng 更新时间:2007-4-29 14:36:53 点击数:87
【字体: 】

E0---内部电路出现故障.
E1---无锅或锅具不合适.
E2---电源电压过高.
E3---电源电压过低.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E6---炉面温度过高或干烧.
E7---1GBT传感器开路.
E8---1GBT传感器短路.
E9---1GBT传感器温度过高.

网友A:
美的电磁炉SF164/174/184/194/204/214对照表
E01 断路(主传感器坏)
E02 短路(主传感器坏)
E03 高温(主传感器坏)
E04 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5 短路(散热片传感器坏)
E06 高温(散热片传感器坏)
E07 低压保护
E08 高压保护
E10 干烧保护
E11 主传感器坏
美的电磁炉EP181 EP201
火力灯1 主传感器开路
火力灯2 主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1、2 主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3 散热片传感器断路
火力灯1、3 散热片传感器短路
火力灯2、3 散热片传感器高温
火力灯1、2、3 电压工作保护
火力灯4 高电压保护
火力灯2、4 锅具干烧保护
火力灯1、2、4 传感器失效保护
康宝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70度灯 E1 电压过高或过低
00度灯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140度灯 E3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170度灯 E4 电压过大
TCL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IGBT传感器开路
E1 无锅
E2 IGBT传感器短路、超温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E6 锅超温(干烧保护)
格力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 电压过低
E1 电压过高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
E3 锅底传感器短路
E4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E5 锅超温(干烧保护)
东菱电磁炉故障代码
故障代码 代码保护说明 备注说明
E0 无锅、或锅具材质不对保护 检锅电路故障、
E1 电路系统保护 系统失灵、干扰故障
E2 温度传感器失灵保护 开路或短路故障
E3 市电压过高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4 市电压过低保护 市电压保护电路误动作故障
E5 炉面温度过高保护 炉面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E6 IGBT功率管过温保护 IBGT控温电路失控故障
富士宝电磁炉维修手册代码表
第二:故障显示标识:
E2:传感器开路及附件。
E3:电压过高,测R26、R17是否为2V、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4:电压过低R26、R17、R29、CPU变压器是否正常。
E5:瓷板温度过高,传感器是否足够散热油
E6:散热片温度过高,温控器CPU是否正常。
E7:NTC传感器开路及附件是否正常。
澳柯玛C-18C1型电磁灶维修代码表
E0(E-0) 电源电压过低
E1(E-1) 电源电压过高
E2(E-2) IGBT热敏电阻开路
E3(E-3) IGBT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E4(E-4)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
E5(E-5) 炉面热敏电阻短路或温度过高
澳柯玛电磁炉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障
(无数码显示的电磁炉不在范围之内)
现象 故障原因 检修方法
显示E1 炉面温度超过235℃并持续3S 电磁炉炉面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2 IGBT温度超过85℃并持续3S 电磁炉内部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3 检测电流过大 检测电压是否正常或负载是否过大
显示E4 输入电压过低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5 输入电压过高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6 炉面上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7 炉面上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8 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9 IGBT处的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注:线路板为PD版本的机型,增加E0代码,缺少E5、E6、E9代码,E0表示内部故障,E4表示电源欠压/过压,E7表示炉面的热敏电阻断路/开路,E8表示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短路。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
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TH1开路 E6 不能开机
TH2开路 E7 不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坂田20LS8系列电磁炉故障代码
E0----过流保护
E1----炉面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2----1GBT传感器开路,短路保护.
E3----电源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E8----无锅或锅具不符保护.

网友A:
九阳JYC-18B故障代码
E0 内部电路故障
E1 无锅或锅具[才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 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 电网电压过高
E4 电网电压过低
E5 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 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陶瓷板温度传感器短路
E8 机器内部潮湿或有脏物造成按键闭合
力邦电磁炉故障代码
E1:无锅.每隔3秒一声短笛音报警.连续性分钟转入待机.
E2:电源电压过低.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3:电源电压过高.两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4:锅超温.三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6:锅空烧.两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0:IGBT超温.四长三短笛音报警.响两次转入待机.(间隔5秒)
E7:TH开路(管温传感器).四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8:TH短路(管温传感器).四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9:锅传感器开路.三长五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E:锅传感器短路.三长四短笛音报警.间隔5秒响一次.
E5:VCE过高.无声.重新试探启动.
定时结束:响一长声转入待机.
无时基信号.灯不亮.响两秒停两秒.连续.

美联电磁炉自动保护出错屏显代码:
E---0 输入电压过低
E---1 输入电压过高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3 IGBT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E---4 灶面温度传感器开路或温度过低保护
E---5 灶面温度传感器短路或温度过高保护

三角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E0---电压过低
E1---电压过高
E2---IGBT传感器开路
E3---IGBT传感器短路
E4---炉面传感器开路
E5---炉面传感器短路

苏泊尔电磁炉常见故障代码
E0 内部线路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于电磁炉
E2 IGBT功率管过热保护
E3 过载保护(一般是电压高于253V)
E4 欠压保护(一般是电压低于175V)
E5 传感器开路
E6 炉面温度过热保护

福田电磁炉代码表
锅具检测功能:电磁炉在使用过程中,如将锅具移开,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功率停止输出,30秒内无锅具重新放置于面板上,电磁炉将自动关机。
材质不适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非铁质或凹凸太大的锅具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0,无功率输出,30秒后自动关机。
小件检测功能:电磁炉使用锅具小于8CM时,蜂鸣器每1.5秒报警一次,显示EO,无功率输出,30秒自动关机。两小时无按键操作自动关机:为防止人离开后发生意外,两小时内无按键操作将自动关机。
锅底过温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锅底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降下后再继续加热。
高压保护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超过270V时,显示E3,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低压保护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输入电压低于170V时,显示E4,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后再继续加热。
功率管过温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温度过高时,功率暂停输出,待温度隆下后再继续加热。
抗干扰保护:当电磁炉检测到瞬间输入电压超大型过330V,功率暂停输出,待电压正常驻后再继续加热。
传感器检测功能:当电磁炉检测到功率管传感器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1,不输出功率;当电磁炉检测到炉面传感开路或短路时,显示E2,不输出功率。

奔腾电磁炉的故障显示代码

一、奔腾新款电磁炉PC19N-B,PC19N-C故障显示代码
1、IGBT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上电无锅时,显示屏显示EI
3、IGBT超温时或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网电压过高时,电磁炉过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3(260V)
5、电网电压过低时,电磁炉欠压保护,显示屏显示E4 (160V)
6、电磁炉锅底传感器开路,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上电干烧时,显示屏显示E6
注:①有故障后,电磁炉停止工作,故障代码一直显示, 蜂鸣器 “BB—BB—” 报警10S,只有按 “开关”键才可以进入待机状态(其它按键无效)再按“开关”键重新开机。
②开机后,延时3分钟再判两个传感器是否开路报警
二、奔腾电磁炉PC10N-A故障显示代码
1、电网电压过高时,显示板显示E1
2、电网电压过低时,显示板显示E0
3、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板显示E3
4、当IGBT传感器开路和短路时,显示板显示E4
5、当电磁炉干烧/过热时,显示板显示 E6
三、奔腾其它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是相同的
1、电磁炉按键短路时,显示屏显示
2、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1
3、电磁炉主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3
5、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4
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时,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时,显示屏显示E6
8、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时,显示屏显示E7
万家乐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电压过高
E6 锅具传感器 短路
E7 锅具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E9 IGBT传感器开路

好妻子电磁炉代码
E0 无锅
E2 传感器开路或短路
E3 电压高(260V)
E4 电压不高(170V)
E5 防空烧
E6 机内温度过高

南宁多丽电磁炉
E0---电流过大..70度灯闪亮.
E1---电压过低..100度灯闪亮.
E2---电压过高..140度灯闪亮.
E3---IGBT传感器开路或短路...200度灯闪亮.
E4---电流信号过零检测270度灯闪亮.
E5---炉面传感器开路或短路...火锅灯闪亮.
E6---炉面干烧引起超温保护.保温灯闪亮.

三洋电磁炉
E0内部电路故障;
E1无锅或锅具(材质、大小、形状、位置)不合适;
E2机器内部散热不畅或机内温度传感器故障;
E3电网电压过高;
E4电网电压过低;
E5陶瓷板温度传感器断裂;
E6锅具发生干烧、锅具温度过高

千森电磁炉故障代码及含义:
故障情况: 警告提示含义:
无锅或不适应锅具 屏幕显示E0,蜂鸣器每秒鸣一次
系统电路故障 屏幕显示E1,蜂鸣器每秒鸣五次
温度传感器故障 屏幕显示E2,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高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3,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低电压保护 屏幕显示E4,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炉面过温干烧保护 屏幕显示E5,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功率管过温保护 屏幕显示E6,蜂鸣器每秒鸣二次

小鸭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不检锅
E1 发热盘故障
E2 线圈盘热敏开短路保护
E3 高压保护
E4 低压保护
E5 高温保护
E6 IGBT故障

中山好迪电磁炉
E2 温度传感器
E3 高电压保护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温度过高
E6 机内温度过高,风口堵塞,风机坏

易厨与GaLanZ电磁炉错误代码
显15分 短路或风机不转
30分 风机问题,电流偏大
45分 开路
60分 温感问题

康乐电路磁炉故障代码
E1 高低电压保护
E2 IGBT过温保护
E3 炉面过温保护

雅乐电磁炉故障代码
代码 指灯状态 故障原因
E0 70℃灯闪亮 电流过大
E1 100℃灯闪亮 电压过低
E2 140℃灯闪亮 电压过高
E3 200℃灯闪亮 IGBT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4 270℃灯闪亮 电流信号过零检测
E5 火锅灯闪亮 炉面热敏电阻开路、短路
E6 保温灯闪亮 炉面干烧引起的超温保护

创维C20ATV,C18ATT,C18ATL,CA1916,CA1926E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无锅具或锅具不符
E2 IGBT超温
E3 输入电压过高
E4 输入电压过低
E5 内部温度传感器故障
E6 干烧保护

科诺电磁炉故障代码:
E0:不能检测锅具。
E1:(同E6)IGBT过热保护。
E2:炉面过热保护。
E3:低压保护。
E4:高压保护。
E5:同步检测信号不对。
出现故障代码后的检修:
E0:LM358坏;检查IC3的基本电压;线圈插座没焊好;三极管Q5,Q10坏。
E1:检查风扇电路;IGBT温度检测热敏电阻坏。
E2:感温头坏;电阻R15坏。
E3:供电电压低于165V;7805坏;变压器坏。
E4:供电电压高于255V;电阻R3,R4,R5,R6坏。
E5:电阻R52,R54,R55,R56,R59坏;三极管Q7,Q8,Q9坏。

澳柯玛电磁炉
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障(无数码显示的电磁炉不在范围之内)现象
显示E1 炉面温度超过235℃并持续3S 电磁炉炉面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2 IGBT温度超过85℃并持续3S 电磁炉内部温度冷却后再开机
显示E3 检测电流过大 检测电压是否正常或负载是否过大
显示E4 输入电压过低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5 输入电压过高 调节电源电压或更换主控板
显示E6 炉面上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7 炉面上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8 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显示E9 IGBT处的热敏电阻断路 检查线路或更换热敏电阻
注:线路板为PD版本的机型,增加E0代码,缺少E5、E6、E9代码,E0表示内部故障,E4表示电源欠压/过压,E7表示炉面的热敏电阻断路/开路,E8表示IGBT处的热敏电阻短路/短路。数码管显示故障代码及排除故

正夫人电磁炉维修维修代码表
无锅 E1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低 E2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电压过高 E3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干烧保护 E4 每隔3秒一声短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_
IGBT超温 E5 5秒后进入待机状态
TH1开路 E6 不能开机
TH2开路 E7 不能开机
电流过大 E0 不能开机
定时结束 立即关机
保温状态 间歇工作

万和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100W灯 E0 断路开路(主传感器坏)
400W灯 E5 短路(主传感器坏)
800W灯 E3 高压保护
1200W灯 E4 低压保护
1500W灯 E2 IGBT超温
1900W灯 E6 锅下超温
康宝电磁炉故障对照表
70度灯 E1 电压过高或过低
100度灯 E2 锅底传感器开路、短路
140度灯 E3 IGBT传感器开路、短路
170度灯 E4 电压过大

跃龙故障代码表
序号 故障 数字代码 备注
1 无锅 E1
2 电压过低 E2
3 电压过高 E3
4 锅超温 E4
5 VCE过高 E5
6 锅空烧 E6
7 Th开路 E7
8 Th短路 E8
9 锅传感器开路 E9
10 IGBT E0
11 锅传感器短路 EE

迪科尔故障代码表
序号 故障 数字代码 备注
1 电源电压低于165V E0
2 电源电压高于265V E1
3 锅温起高温≥240℃或干烧 E2
4 散热器温度过高≥85℃ E3
5 电流过大 E4
6 锅底温度传达感器开路或短路 E5
7 散热器传感开路或短路 E6
8 瞬间过压 E7

山奇电磁炉故障代码
E1 锅局材质不对
E2 电压过高
E3 电压过低
E4 锅底温度过高
E5 功率管过温
E6 温度传感器短路或开路
E7电路故障

乐帮电磁炉维修
十六、电磁炉常见故障检修
一、故障代码

I. 故障现像 II. 故障显示代码 III. 故障原因
IV.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V. E0 VI. 电路有错误
VII.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VIII. E1 IX. 无锅具、锅具不对
X.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XI. E2 XII. IGBT过温
XIII.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XIV. E3 XV. 电压过高
XVI. LED闪烁、蜂鸣器短促 XVII. E4 XVIII. 电压过低
XIX.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XX. E5 XXI. 传感器短路/开路
XXII. LED闪烁、蜂鸣器长鸣 XXIII. E6 XXIV. 锅底过温
二、常见故障检修流程
1、检修常用的几种方法
(1)目观法:先看看有没有烧焦、零件破裂等来断定故障的方法
(2)对比法:把电磁炉怀疑的零配件用同样的换上来断定故障的方法
(3)分割法:把电磁炉分割成几大部分来断定故障的方法

爱庭电磁炉维修方案
第一部分为电压测试点,第二部分为故障显示代码,第三部分为故障维修要点。

第一部分:
各点电压:
第①点电压为0伏。
第②点电压为3.56伏。
第③点电压为2.64伏。
第④点电压为0伏。
第⑤点电压为4.1伏。
第⑥点电压为5伏。
第⑦点电压为22伏。
第⑧点电压为3.55伏。
第⑨点电压为3伏。
第⑩点电压为2.85伏。
注:以上各点均为静态电压。

第二部分:
故障代码:
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无数码型电磁炉故障显示 报警声 故障原因 备 注
E0: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所有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内部电路故障 短
时间可恢复
E1: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一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无锅或锅具不适
合 可恢复
E2: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二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IGBT过热或热
敏故障 不可恢复
E3: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三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过压 可恢复
E4: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四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欠压 可恢复
E5: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炉面热敏开路 不可恢复
E6:功能灯闪(亮0.5秒灭0.5秒) 五档档位灯闪(亮0.5秒灭0.5秒) 响0.3秒停0.7秒 炉面超温 不可恢复
一、内部电路故障( 显示代码:E0)
由于该点故障涉及面比较广,主要原因是PWM驱动脉冲送不到IGBT-G脚,引起此类故障的主要几
点是:
① IGBT损坏,导致PWM驱动信号被短路。
② C31、C34是否变值或损坏。
③ IGBT驱动电路是否损坏(查Q12、Q13、Q14、Q15)。
④ LM339是否损坏。
⑤ C10是否开路,如果开路时IGBT的PWM脉冲将送不过去到IGBT_G脚。
⑥ Q131是否导通或损坏。
⑦ R23、R24是否损坏。
二、无锅或锅具不适合( 显示代码:E1)
引起此类故障主要原因是LM339-U2A无输出,分析原因:
① 电阻R21、R22、R23、R24、R61、R62是否变值。如变值将会导致IC339—U2A无输出,CPU检
测不到探锅信号。
② LM339是否损坏。
③ 检查电流反馈部分是否有短路。
④ CPU电流检测口损坏。
三、IGBT过热或热敏故障( 显示代码:E2)
分析原因: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③ 以上两点均正常时,则为本机正常保护,应待IGBT冷却后再开机。
四、过压( 显示代码:E3)
① 市电电压是否高于260V,如高于则为正常保护。
② 电阻R91、R92、电容C91是否变大。
五、 欠压( 显示代码:E4)
① 市电电压是否低于160V,如低于则为正常保护。
② 电阻R91、R92、电容C91是否变小。
③ +5V电源是否正常。
六、 炉面热敏开路( 显示代码:E5)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七、 炉面超温( 显示代码:E6)
① 热敏电阻是否损坏。
② CPU检测口损坏。
第三部分:其它常见故障
一、烧机现象
引起此类故障故障较多,通常由于驱动电路不良、保护电路不良等而导致烧机,常见点有:
① 电阻R21、R22、R23、R24是否变值。
② LM339是否损坏。
③ 电容C31是否变值或开路。
④ 电阻R25、R27是否变值或损坏。
⑤ 三极管Q161是否损坏。
⑥ 驱动电路是否损坏。
⑦ 电网电压波动大时浪涌电路不起保护而导致IGBT瞬时变化太大而损坏。
二、功率间断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 浪涌电路起保护,查电容C131是否变值,电阻R132及R133是否变值。
② R27、R25是否变值。
电阻R21、R22、R23、R24是否变值。
④ D81损坏或互感器部分坏。
三、功率不可调
① D81损坏。
② CPU坏。
③ R46、R48、C42是否变值。
维修注意:新线路IGBT功率管为FGA25N120,该管内部自带阻尼管,更换时不用另装阻尼管;
如在新线路更换SGW25N120时则需安装阻尼管

万利达电磁炉
E1 过压
E2 灶面温度检测
E3 IGBT温度检测
E4 过载检测
E5 欠压

青蜓牌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检锅电路,
E1 电源电压底于160U
E2 电源电压高于270U
E3 机内温度过高
E4 电源不符合要求
E5 线圈盘上感温器坏
E6 散热片上感温器坏
E7或E8 内部线路故障

龙子1800D/E型号电磁炉故障显示代码

1、电磁炉按键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0
2、电磁炉主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1

3、电磁炉主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2
4、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开路时,显示屏显示E3
5、电磁炉散热片传感器短路时,显示屏显示E4
6、电磁炉工作电压过低时,显示屏显示E5
7、电磁炉工作电压过高时,显示屏显示E6
8、电磁炉主传感器高温时,显示屏显示E7

威力WL-18A-E3,WL-20A_E3,WL-18A-k 3

E;--------无锅具
E1:------电压干扰保护
E2:------电压超过260V
E3;------电压低于170v
E4:-----锅低温度过高
E5:------IGBT温度过高
E6:------炉面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
E7;-------功率管热敏电阻开路或短路

威王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无锅具或锅具不适用
E1 炉面温度传感器开路
E2 IGBT温度传感器开路
E3 电压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炉面传感器超温
E6 IGBT温度传感器超温

楼主:
我这里有一些电磁炉的资料,就是没有步步高的,而且电磁炉的做工很粗糙,有些元件还不全,能有步步高的资料就好了,谢谢大家 的帮助

网友B:
呵呵,二、三楼辛苦了,谢谢。

网友C:
我有一台哥尔的电磁炉,通电风扇在转,按键有反映,就是一加热,害我好久没吃火锅了。求助呢

网友A:
哎  可惜的是  报警的故障换好修点  不报警的就麻烦了.我这里有一台  前段时间 由于嫂子没注意 弄进了水 一上电冒烟了 .后来我拆开一看 问题不是很大  IGBT完了   量别元件问题不大    让公司的采购在外带了个一模一样的回来  装上  没问题了  好了      烧水是感觉很慢   但是能烧开    .烧菜就不行了   功率一下  低了很多   里面的功率电位器我以调到最大   可效果不是很好    .就是不能炒菜

楼主:
王老师是修电磁炉的高手!佩服!

网友A:
呵呵   那到不是啊    只是 平时积累了一点资料而已

网友D:
太好了,高手啊!!!资料太珍贵,辛苦

网友E:
好贴,资料太珍贵.辛苦了顶

网友F(2009-04-06):
大家好!步步高的电磁炉到现在只有3个型号的产品推出(c305.303和301)别的型号的电磁炉都是假冒的!本人也是多年从事这个行业的,尤其对步步高的产品(如dvd.迷你组合影响,电磁炉,mp3和mp4.包括oppo的产品 )都有深入的了解!如有哪位兄弟需要帮忙!本人在所不辞!

       联系电话:0769-85308150.QQ:457269253        .

                                                                                                    谢谢!

网友G(2009-06-08):
估计您的不是步步高的原装产品,步步高的产品做工非常的精细;目前步步高电磁炉在市场上的就是C301、C305、C303、C007、C201、CO15、C517后面会有更多的产品上市,欢迎大家选购。步步高电磁炉的故障代码除C301外都是三位数字如:E0E表示无锅、E06表示IGBT温度高、E07表示电压低、EO8表示电压高等等。由于C301采用三位半显示器所以故障代码只显示两位:如EE表示无锅……如发现假冒我司产品欢迎举报我司法律科,或者网上留言WWW。GDBB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