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大姐姐谁能帮我做一个复卷机的PLC程序

楼主(2009-02-20):
小弟最近遇上麻烦事情了,公司的复卷机PLC坏了,叫公司叫厂家的人来修,公司还没给人家设备钱呢,你说人家会来吗?郁闷哦....灾难就降临到小弟头上了,大哥哥大姐姐谁能帮我做一个复卷机的PLC程序。

网友A:
我们不能助纣为虐啊

网友B:
说清楚你的控制要求,我帮你做。

网友C:
说说看要求!!QQ:410354265

网友D:
有图纸和工作过程不?QQ848947895

网友E:
需要图纸和工作工艺要求的详细说明

网友F(2009-05-18):
我给你吧,现成的程序;请联系天津罗升  QQ395895769

网友F:
1. 光电开光感应后,刀开始正切,同时吹气落辊,落辊一定时间后,同时进行抬杠,推杠,
延时一定时间后,开始主轴高速运转,到达慢速节数后,变频器开始转10HZ的固定低速度运行
2.正切同时喷胶,正走和反走都是可以设定时间控制的,同时喷胶时间,以及喷胶前时间都
可以时间控制。
3.到达一定的节数后抽杠(抽卷),到达一定数目后进行起圈紧(低压),在正常工作的时候,
辊是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达到一定的数目后,需要吧纸进行低压控制
4.点换卷后,所有的停止工作,抬辊。给光电信号后,重新开始运转
5.抽卷可以用和不用,用开关进行选择的。对于无心的纸筒,需要靠它来把纸压住,再吹气以防把纸吹跑了。对于有心的纸筒,里面有棍(筒)就不需要抽杠了。
6.当到达目标数以后,若感觉目标稍微差几个,可用通过10加10减,个加个减,来进行
微调,修改后,棍可以自动下落,接着进行主轴的运行,直至新目标数达到停止。在追加的目标数后,也必须根据加的多少来区分高低速运行
7.如果在运行中目标数多了,把目标数改成当前值还小,希望是立即停止,不再影响下次运行。下次以小的新的目标数运行。
8.在落辊或抬辊时,落力量太大过猛的话,可以在运行过程中价格短时间的停止(不输出)后再作输出
9.问题,在低搞压同时在的情况下,为何压不下去了??
10.在自动运行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任何的手动动作的,不管手动动作在那个位置,圈数到达后,停止,再开始感应光电后,人可以正常运行。
11.节数和圈数的关系,在主轴上,有一排或多排斜齿,一排就是一节,2排就是2节的。
所有在计算式时注意圈数和节数设定的系数关系。辊上的斜齿打线用的,小片纸张便于
撕下来,在纸上面都印有孔线

网友G(2009-07-01):
复卷机作的很多,就看大家的诚意如何了

网友H(2022-07-30):
说说看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