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高压电缆和仪表电缆平行敷设时安全间距是多少?

楼主(2009-02-20):
6KV高压电缆和仪表电缆平行敷设时安全间距是多少?

网友A:
相互平行敷设的长度<100m 最小间距600MM

                                      <250M 最小间距900MM

                                     其他的按最小间距1200MM敷设

网友B:
 实际施工很难满足间距,电缆沟分层吧>

网友C:
6KV高压电缆外表是没电的

网友C:
仪表电缆放在屏蔽的桥架就行了

网友A:
我说的是石化的设计标准,具体的看情况处理,前提是不要引起电磁干扰 不然以后维护起来就很麻烦

网友D:
这是仪表线路设计的大忌,只有实在没有办法也只是交叉。因为6kv线路在先,仪表线路在后完全可以避开靠近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