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子站断电故障

楼主(2009-02-20):
请教各位

我现在用三台S7-300PLC组成一个PROFIBUS网络,一主两从。

最近调试发现,上电时,若是主站先上电,再给子站上电,主站CPU就RUN不起来,需要等子站运行起来之后,人工重启主站CPU。

另外,在运行起来之后,若是断掉任一子站的电源,主站也会由RUN转到STOP,必须人工重启。

不知怎么做可以使CPU自动重启?

楼主:
哪位帮帮忙?在线等答案...

网友A:
CPU的自诊断功能,实属正常,好象不能自动重启吧,要不你找找看,是否可以在某些组织块中编写重启功能。

网友B:
下载ob 82 ob85 ob86  ob87  ob121 ob122   中断块,这样CPU就不会停机了

网友C:
要下载那么多OB块吗     能详细的说说吗   千山独步大哥

楼主:
已解决

加入OB82、OB86、OB122

多谢关注!

网友D:
对:假装糊涂 关于

已解决

加入OB82、OB86、OB122

多谢关注!

内容的回复: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糊涂可以给我详细讲下怎么做吗?谢谢:) ~

我把OB82 OB83 OB85 O86 OB121 OB122都添加到那个有OB1的窗口里了,不过,这些OB块都是空的,里面没有内容,现在问题仍然存在,糊涂你是这样做的吗?教教我吧。

楼主:
对:xiaoyu1314 关于回复内容:
对:假装糊涂 关于

已解决

加入OB82、OB86、OB122

多谢关注!

内容的回复: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糊涂可以给我详细讲下怎么做吗?谢谢:) ~

我把OB82 OB83 OB85 O86 OB121 OB122都添加到那个有OB1的窗口里了,不过,这些OB块都是空的,里面没有内容,现在问题仍然存在,糊涂你是这样做的吗?教教我吧。

内容的回复:

那些块就是空的,只要把它们下载到CPU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E:
恩。谢谢糊涂,我也搞定了。

之前发帖的用户名想不起来密码了,只好又申请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