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与欧系PLC的优缺点

楼主(2009-02-20):
小弟接触过的也不是很多,使用过的有日系:三菱A系列Q系列,OMRON的一款,欧系的有西门子的200,300,400,AB的SLC500,PLC5,COMPACT。。。。。。。。。。。价格方面就不说了,大家都清楚,单将应用方面,中低端(300点以上,1000点以下,少量总线通讯)应用,日系占有绝对优势,q系列输入输出模块最高点为64点,而西门子刚推出32点的模块。。而且软件方面(编程软件及PLC本身系统级应用)日系的使用起来都非常自然,可能是因为东西方人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影响。。。。。。但在高端应用方面(1000点以上,大量的总线,多任务,时效性强的任务)方面,欧系产品具有明显优势,以ab的controllogix系列来说,可以定义周期性任务,同时支持8任务(记不清了,反正是不少),软件方面支持自定义数据结构,有利于程序结构的规划,程序结构方面对几w行的程序来说非常重要,曾接触过三菱早期A系列的一个程序,只有一个程序段,3w行的程序,这么多行的程序,在一个程序段里同时调试,并保证运行,该程序员水平之高,匪夷所思。。

楼主:
使用opera浏览器,排版有点问题,见谅,欢迎高手进行讨论

楼主:
高端方面,多任务,周期性任务的特性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举个例子,AB不推的MODBUS协议,可以定义为周期性任务,定义好CPU时间占用比,根据收发数据量的大小,合理的规划周期性任务的时间,虽然其他PLC也能实现该功能,但在时间性要求非常高的场合,要精确的考虑每个任务占用的时间,合理的安排,才可写出高效的程序,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A:
不清楚周期任务与日系的定时中断,当然,西门子也称作为定时中断有什么区别?

而8个定时中断任务(周期任务)与一个周期任务中执行8个POU有何区别?

而目前由于大家都支持IEC规范,因此都使用POU来作为程序的组成单位,谁还在一个程序中写完所有的代码呢?包括Q系列也能支持多个任务,欧姆龙的也是多循环任务,只是各个品牌的叫法不同而已了。

至于合理的安排,那是程序员对程序的规划问题~~而对于点数的大小,欧美系明显在网络通讯方面强于日系,在易用性等人性化设计的方面,恐怕日系要强过欧美系。

一般对于玩大型工程的人喜欢把项目点数来作为难易度的考虑方法,而玩惯伺服这样的运动控制的人则不会去以此作为衡量水平以及软硬件的标准。

各家有各家的长处,欧姆龙与AB的相似度就可以看出,目前要真的比较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

以上

楼主:
中断和多任务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但在应用层有中巨大的差距,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dos和windows,其实windows的多任务就是中断,而dos虽然也有中断,但你不能在软件层上实现多任务,而windows就能实现,这就是多任务和中断的区别,虽然他们在底层上是一样的。 关于你的运动控制,真的对大型工程来说,并不是重点,因为只是简单的伺服参数整定,只要选型没问题,工作就没任何问题。并且,大型系统上一般直接用CNC比较多,CNC负责具体运动控制并独立有自己的运动控制程序,PLC总体负责,CNC与plc或者使用总线通讯,或者使用16个开关量模拟一个字(多组)进行通讯,所以,大型系统点数是可以衡量难易程度的

楼主:
1000以下点的系统不能用点数衡量难以,有人机界面的系统比没有人机界面的系统点少也不能说明系统比后者简单,因为没有人机界面的系统,按钮及指示灯,占用大量的点。而对于几K点的系统,还没见过没有人机界面的:)

网友A:
恐怕只有贝加莱,Sigmatek这样的基于PAC系统的PLC才会使用并行方式进行扫描,对于日系和欧美系的PLC,目前仍然使用的是顺序扫描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谈不上是DoS与Windows的区别,早期的Windows系统仍然采用抢占式的任务方式~~

以上

楼主:
呵呵,你认为windows是真的多任务么?windows也不是任务并行的,在一个时刻只有一个任务在执行的,只是在应用级上,程序并不需要知道CPU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这些事情,系统已经处理了,我想这样讲你应该可以理解吧,这也是多任务与中断的区别,多任务,你不需要知道在哪中断,什么时候返回,只需要告诉plc在必要的时候做必要的工作就可以了,其他的plc固件自己处理了,而中断则不然,目前我还没见哪家plc使用“多核”只有多cpu的东西才可能并行。

网友B(2009-05-23):
在小型PLC方面西门子的S7-200并不比日系的差。

个人观点,S7200的指令很强大的。对比过日系PLC也不过如此,指令丰富只是日系产品的过去时。论联网和扩展功能,200PLC在小型PLC方面也是很不错的。在编译软件上也不差,就是仿真软件欠一点。

  另外如果PLC加一个扩展的通讯模块,协议转换器,算不算多加一个协议处理器呢?算不算一个核呢?个人认为应该算的,那么这个算不算多任务呢?又通讯又完成程序控制应该是多任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