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步进电机的负重一般是多少的?

楼主(2009-02-20):
我现在使用的42电机出现行走不均匀状况,比如过我让他每次行走10MM ,但是他实际每次会走得比10MM稍微大一点,而且是有个趋势的,请问这个是不是和电机的负载有关系? 现在电机的负载大概是20KG

网友A:
什么传动方式?没有这个前提,讨论负载重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还没有速度描述,讨论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网友B:
20kg/cm吗?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扭力,42法兰电机一般最大都是0.32N.M,也就是3.2KG.CM.哪有你说的那么大?

另外.关于你说你的行走不准确的问题是否和负载有没有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和负载没有关系,如果是超负载了,它就不会运行而是丢失了.

有问题联系我961239285

网友C:
42电机可提供的扭矩一半是几百毫Nm,但你所说的现象应该主要考虑负载惯量,由于步进电机不带编码器无法象伺服电机一样提供过载能力,所以应用的时候要考虑好步进电机的加减速曲线和对负载惯量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