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变频器控制三台变频电机做同步

楼主(2009-02-20):
我们公司现在想用三台变频器控制三台变频电机做同步控制,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是速度同步吗效果不会太好呀

网友B:
用变频器的转矩控制功能。。。

网友C:
呵呵;

用个四路的同步控制器吧;

简单,价格也不高;

网友D:
用丹佛斯的机器.配上同步卡,精度很高

网友E:
加个同步控制器

网友F:
可以用比例联动啊 一台主机其余的是从机,主机调频率从机也跟着调,从机还可以微调。

楼主:
我们用丹佛斯的做了好多台了,效果不是很好,而且硬件故障太高,3楼的说用四轴同步模块是哪个品牌

网友G:
加同步卡,设主从zha

网友G:
加同步卡,设主从变频器

网友H(2009-05-02):
要看你同步要求精度是多少?变频器选什么样的型号

网友I:
如果你同步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建议你使用国外品牌的!

网友J:
为什吗不采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三台同步电机

网友K:
我现在也想两台变频器一同控制,不知道三菱E700系列的可不可以控制,如何控制?

网友L:
我们用70的变频器四台做同步控制,效果很不好,试试了好方法,都不好用

网友M:
我们现在用的SEW的,三台同步控制的很好!

楼主:
楼上丁仔能留下电话吗?想与你沟通请教一下。

网友N:
给你推荐个东西  中达电通的有个 同步控制器  相当好用方便也稳定

网友O:
你要把你的情况讲清楚,别人才能给你出主意。

同步的方案有很多,不知道你的具体需求,不好给你出方案。

我们最多13台电机做同步

楼主(2009-06-02):
楼上的朋友能留下QQ号码吗?我告诉你我们控制要求,

网友P:
就像18楼说的 你要把情况说清楚 具体要达到什么要求。线速度的误差在那个范围,选择的是什么变频器。这样的工程我做过很多,比喻流延膜生产线,拉丝生产线等。技术都很成熟的。加我QQ734216540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比例联动啊 一台主机其余的是从机,主机调频率从机也跟着调,从机还可以微调。

如果几台机器的频率变化不成比例,还能否用比例联动了呢?

网友Q:
主从联动,到是可以用比例联动,如果倍率大1不好实施,

用PLC模拟量输出块,一拖三肯定是可以,但成本增加了.

网友R:
如果精度不要求特别的高,控制要求简单的话随便什么变频器就可以。外加一个10V的直流电源 ,一个总的电位器,下面接三个电位可以微调。

如果要求高sew有自带的同步控制点不用外加同步卡就可以。

网友S:
有没有Canopen口?变频同步控制用Canopen 编码器是最佳的,抗干扰,接地要求不高,而且是绝对值定位,精度高,响应快,其实价格并不高的,关键是控制器是否有Canopen 口,最近施奈德和ABB 等厂家都增加了Canopen接 口

Canopen 编码器可以问上海精浦,国内最低的价格:021-3632099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