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用DZ108系列断路器可不用热继电器吗

楼主(2009-02-20):
热继电器装在小的电机控制电路上有点麻烦,现我想用正泰产DZ108系列断路器,它既可当一般断路器使用,又有电机过载保护,请问各位老师,我用了它不用热继电器行吗?

网友A:
可以啊,,,只要特性一样啊

楼主:
如果不用的话万一电机出现故障烧毁怎么解释呢?

网友B:
正泰产DZ108系列断路器,它既可当一般断路器使用,又有电机过载保护,请问各位老师,我用了它不用热继电器行吗?
当然行,不过正泰产DZ108系列断路器质量不好,我用过,不如ABB,但ABB又太贵。
小电机我就用正泰产DZ47--.。常用的D3,D5。

楼主:
那就是为了安全还是用热继电器

网友:
可以的,不过电流要调的尽量精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