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FUJIG11S的变频器调试啊!!!!!!!

楼主(2009-02-20):
我有一个7。5G11S的变频器,电机是变频电机,380V 50HZ的转速是1500,200HZ的转速是6000,然后基本参数是这样的F03,  200,F04.50  F15.200,然后运行起来在0-50HZ之间电机的振动很大,在50-200HZ之间运行都很正常,电机是没问题的,然后我把F4改成200HZ振动是没了,但是他的输出电压下降了,这样会影响到转矩输出.请哪位高手帮忙下,这样的问题应怎么调?????

网友A:
参数再参考说明书看一下,注意电机电极参数.

楼主:
有谁帮忙下了,SOS!!!!!!!!!大侠

楼主:
工控那么大,一个这样的人才也没有???????????????????????????

网友B:
你的电机参数??

变频器输出频率电压关系与你的电机需要配套

网友C:
F26 F27参数改一下,参数1个个试,不要太贪心,小心电机过热

网友D:
可以试一下F07将值加大,用多级启动克服,再用C01.02.03试一下!

网友E:
你能肯定,电机是没问题的啊,可以用个普通电机来试一下啦,你也有那么笨

工控那么大,一个这样的人才也没有,话不能这样说啊,人家看到你笨,才懒得理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