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式伺服变压器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2009-02-20):
最近要买伺服用的变压器,很多厂家做那种电子式伺服变压器,不知是否可靠,问了好多卖伺服的,都对这个不了解,也不敢用,如果要用电感式的体积太大,不方便,不知有没有老兄用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不主张用在产品上,其内部原理可能就是过零延时触发的晶闸管削波电路,需依靠后级的伺服或变频的滤波电容才能达到降压作用,万一触发角失控,就有烧毁后级驱动器的可能,据说确有这种烧驱动器的故障。

网友B:
  以前在广东看到有一家在推销这个产品,还和我说已经好几家做雕刻机的厂家已经用了他们的产品。不过我还是觉得用隔离式变压器把3相380变成220的好,至少柜内的电压都是统一的,实在怕了用380+零线的方法来获得220的这种方法。

网友A:
听说广东的某雕刻机用过,烧过变频。

网友C:
用过一次,不过还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它的影响力很大,可以导致电压突变,很危险

建议不要使用。

网友C:
补充一句:它的体积确实很小,方便安装,但是性能方面不太敢保证稳定

网友A:
靠晶闸管过零延时触发,必然带来不可回避的电磁兼容和电力谐波问题,也就是短时间内可以钻钻国内法规不够严格的漏洞。

网友D(2016-10-18):
大家好,伺服专用变压器有个特点,就是电源输入必须要3相4线制,换句话就是一定要接零线,要不然伺服专用变压器无法正常工作,随着技术和配套的完善,其实可以避免些故障产生,之前我的客户,雕刻机,圆刀模切机设备,由于客户员工把零线和火线接错导致驱动器异常的,出现异常的时候一般只是烧驱动器内部压敏电阻,维修成本也不是很高,但是如果细心,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发生,纵观我们客户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认为接错概率很低,现在也有些三相四线制保护器可以接到变压器供电接触器前端,会起到保护作用。伺服变压器体积小,寿命长,性价比高,现在客户的接受程度比我们4年前刚做的时候更容易。以下是我们产品的一些资料,大家也可以与我联系沟通:QQ:1525382675或者liangheaut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