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道仪表流程图(PID)中温度测点TT和TE的区别?

楼主(2009-02-20):
TE(温度测量元件)直接连接中控室显示仪表TI,和TT(温度变送器)直连中控室显示仪表TI,有什么区别,两者送出的信号不一样吗?是不是前者送出的不是标准的4-20mA的信号?

楼主:
只知道温变输出的信号是4-20mA.

网友A:
TE在我们厂里的仪表图纸上指三线制PT100铂电阻体元件!

网友B:
在自控设计图纸中,TE表示温度检测器件,如热电阻、热电偶等,其信号是与温度相对应的电阻、电压信号。而TT表示温度传送器件,大多数情况下为4-20mA或1-5v,一般的,TE将非电量的温度量变为电量,送入 TT器件中,变为统一的4-20mA或1-5v信号,以利于远传,因此,TE、TT表示不同的器件,其传输的信号一般也不相同。

网友C:
TE=temperature elements温度元件

TT=temperature transmitter 温度变送器

网友D(2009-11-03):
TE是表示该温度检测仪表仅是传感器,它输出的不是标准的电流信号,必须要配信号转换器将它提供的RTD信号转变为温度信号。而TT则是将所测的信号自动转化为标准电流信号送出。

网友D:
TE是指热电阻或热电偶,与温度变送器配合后,成为TT。

不仅温度仪表是如此,其它的,譬如流量,也是同样。FE传出的是非标准电信号的流量信息,而FT传出的则是标准的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