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A的电流用6平方的BVR线可以吧?

楼主(2009-02-20):
我最近搞一个电路,电机是15KW,380V,31.6A,变频器用的是三菱FR-E740-15K的,铭牌标识输入55.6A,输出30A,我现在用6平方的BVR电线可以吗?手册查的是此电线参考流量56A,我感觉应该可以了,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围55.6A,输出才30A,为什么输入那么大?这个输入是额定输入还是最大输入?

如果我用50A的空气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源,会不会一上电就跳开了,或者一启动电机就会跳开?

以前用了FR-A740-22K的变频器,用60A的空气开关都没有问题,我现在15K用50A的有问题吗?

请有经验的老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越大越好。这里选60或者100A的。

线参考   十下五  铝线十平方以下线径的五倍为载流量,铜线是铝线的2倍。由于线质量问题,布线的长度,以及穿管散热,后期技改等问题,我们一般选线要大一级。

所以电源到变频器选10(载流量大约80A)的,到电机的选6(载流量大约50A)当然BVR的更好些。

变频器本身也是一个大功率电器。

网友B:
15KW 用6平方的够用了,如果距离很远就考虑用再大一级的,如果用变频器启动,空开没有必要选特别大的,50A够用了。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是正确的,主要考虑到直启,但是有变频控制时,启动电流的冲击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5KW 用6平方的够用了,如果距离很远就考虑用再大一级的,如果用变频器启动,空开没有必要选特别大的,50A够用了。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是正确的,主要考虑到直启,但是有变频控制时,启动电流的冲击不大。

建议用变频电缆。

楼主:
楼上几位分析的不错,我基本上已经明白怎么用了。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变频器铭牌上标识的输入55.6A是什么意思呢?应该不是额定电流吧,是不是最大输入允许电流啊?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大是因为本身要消耗掉一部分,输出的功率是能带负载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大是因为本身要消耗掉一部分,输出的功率是能带负载的能力

楼上说的变频器本身也要消耗一部分功率,没错,是要消耗一些,不过也不会那么大吧,输入55.6,输出才30啊。那按照楼上说的空气开关50肯定不行了,电机类的按照1.5--2.5算,起码也要80A的空气开关了。

我估计那个输入55.6A不是额定输入电流!应该是最大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越大越好。这里选60或者100A的。

线参考 十下五 铝线十平方以下线径的五倍为载流量,铜线是铝线的2倍。由于线质量问题,布线的长度,以及穿管散热,后期技改等问题,我们一般选线要大一级。

所以电源到变频器选10(载流量大约80A)的,到电机的选6(载流量大约50A)当然BVR的更好些。

变频器本身也是一个大功率电器。

空开选择为功率的四倍,那也应该是60A啊,楼上说越大约好,我感觉这样不好吧,太大的话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用100A倒是肯定够用,但是不知道保护作用大不大?

楼主:
变频器本身也是一个大功率器件,可是空载的时候变频器的电流好像不是很大啊?带负载的时候好像电流也就是负载的电流啊,好像不是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KW 用6平方的够用了,如果距离很远就考虑用再大一级的,如果用变频器启动,空开没有必要选特别大的,50A够用了。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是正确的,主要考虑到直启,但是有变频控制时,启动电流的冲击不大。

恩,同意楼上的建议,我已将装好电路,等着试一下看看怎么样,然后测一下电流,上电的瞬间看看有多大电流,然后就是变频器待机的时候多大电流,启动电机时多大电流,掌握了一手的资料以后再设计时就方便很多了。呵呵。

我的空开离变频器也就半米的距离,变频器离电机也就一米的距离,所以我就用6平方的BVR线了。

再次感谢各位的建议和意见!

网友E:
可以使用的,但是线的距离太长的话要加大线号

避免长时间使用电缆发热老化损坏

网友F:
“此电线参考流量56A”----注意参考二字,它是指的特定敷设条件和使用环境下的载流量,实际要考虑现场情况,对此参考载流量进行折算。6mm²的线留取余量就不大了。

用50A的空气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电源一个是可以的

网友G:
6mm²电线的载流量最好不要超过40A

网友H:
引用 网友B:
15KW 用6平方的够用了,如果距离很远就考虑用再大一级的,如果用变频器启动,空开没有必要选特别大的,50A够用了。空开选择为功率的4倍是正确的,主要考虑到直启,但是有变频控制时,启动电流的冲击不大。

呵呵支持空开50足够~~

楼主:
看来大家的意见比较同意,以后再设计时,50A的空气开关,8平方的线。

空气开关要在正常使用的时候不跳闸的前提下起到保护作用,50A刚好;

6平方的线正常使用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不过这种线路的事情还是多留一点的裕量比较好,所以以后准备用8平方的线。

楼主:
对于变频器的那个输入电流,还是没人回答,要不我贴的变频与调速论坛上晒晒?

网友I:
15KW按设计惯例应选10MM2的电缆如果线长小于50米且单电缆敷设可选6MM2的

网友J:
已经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15KW按设计惯例应选10MM2的电缆如果线长小于50米且单电缆敷设可选6MM2的

电缆线很短,不到3m,呵呵,想着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