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PC7062K/TPC7062KS中用的MCGSE6.8的版本?

楼主(2009-02-20):
TPC7062K/TPC7062KS中用的MCGSE6.8的版本,按钮有一个按位操作属性,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按位操作是指在通过按钮对数据或窗口做操作的时候,按位操作链接的变量位有效,按钮操作才能实现,否则就不能实现

网友B(2011-05-06):
请问MCGSE6.8如何下载

网友C:
mcgs网站有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