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输出缺相有那些原因

楼主(2009-02-20):
今我公司有一台富士变频器:FRN18.5G11S—4CX. 故障现象为:启动时频率显示正常,电机不转,经查为输出缺相。其中V相无输出。请问各位工程师给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楼主(2009-03-24):
这台富士变频器:FRN18.5G11S—4CX..输出缺相.经维修。故障原因是:控制输出板的V相输出电阻开路,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A(2013-08-20):
控制输出板的输出电阻哪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