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09-02-20):
朋友们好!最近一直在研究组态王,以前用触摸屏和文本,转换画面时很简单,一个按钮,属性里设上欲转换到的换面号,就行了!

用组态王时,切换画面很麻烦,好像还要编程序,看了组态王的帮助,也没弄明白。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怎样编程序?给个例程最好!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动画连接里有语言命令连接选项,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命令函数,切换画面通常用ShowPicture

网友B(2010-07-11):
在这里找一些答案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C(2012-06-19):
对:春回大地关于在动画连接里有语言命令连接选项,根据需要选择相应的命令函数,切换画面通常用ShowPicture内容的回复:

画面切换如何设置啊

网友D:
其实很简单,一个“菜单”两条语句就OK。

if(menuindex==0)
ShowPicture("要切换到的画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找一些答案还是比较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路过,学习中。。。。。

网友H(2012-10-07):
对:陈古今关于其实很简单,一个“菜单”两条语句就OK。if(menuindex==0)ShowPicture("要切换到的画面");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menuindex,是自己定义还是怎么的?还有我有两个画面:主画面、主画面1,建立菜单按钮时,菜单选项里没有这两个画面的名字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I(2017-09-15):
切换到VIEW时不显示画面

网友J(2017-12-15):
if啥啥啥=1;

ShowPicture("要切换到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