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故障求助

楼主(2009-02-20):
一台ABB的 型号是ACS550弄来整流模块坏了,换了个上去,现在一开机就出现A5501,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代码,按任何键都没反应

网友A:
控制板也坏了

网友B:
我查了一下手册,没有此故障代码。根据现象,你再查一下驱动部分。如有疑问请致电天津万得福公司。陈工。022-83711433-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