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的使用

楼主(2009-02-20):
请问一下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好用还是意大利阿萨尔多的直流调速器好用?

网友A:
西门子的直流调速器好---性价比功能强大等,但是价格比较高

网友B:
意大利阿萨尔多的直流调速器?

有人用过吗?

网友C:
当然是西门子的好用多了。

网友D:
西门子的用的相对多些,就觉得好用了。

网友E:
意大利阿萨尔多的直流调速器性能也不错,不必西门子差,在大功率价格分常优势,许多轧钢生产线都在用

网友F:
西门子的 好用 !

网友G:
590也不错,技术交流013893683865

网友H:
专业生产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网友I:
西门子价格高多了, 要求不高简单应用还是不要选它...

网友C:
看直流电机有多大,如果大的话就做扩容,小的话就直接买,反正一分钱是一分货。要求不高可以不考虑西门子的产品。

网友J:
阿萨尔多性能应该是还可以的,很少出现故障,但它好多的功能不能实现参数调节,只能是开关跳线解决,应用不是很方便,应该属于模拟向数字过度产品

网友B:
看直流电机有多大,如果大的话就做扩容,小的话就直接买,反正一分钱是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阿萨尔多性能应该是还可以的,很少出现故障,但它好多的功能不能实现参数调节,只能是开关跳线解决,应用不是很方便,应该属于模拟向数字过度产品

安萨遇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励磁板问题